[电源] 拆考勤机用5v 2a电源

楼主(2019-04-29):
外观

有个指示灯

参数

开壳

板子

输入部分有emi

有压敏

pwm用了一个8脚 上面粘了个散热

辅助供电和反馈电路 ,有y电容抑干扰,黄色独石电容是431输入输出反馈电容,一般还串联一颗电阻跨接于431输入输出之间,主要作用是提高输出低频分量放大倍数(相对于高频负反馈增大),从而增加低频增益更好的对低频纹波响应,降低输出纹波。

输出整流部分,这里一颗电容和电阻串联后并联在二极管两端,主要作用是吸收二极管反压尖峰,保护二极管和抑制干扰。

简单说下作用原理,下面是二极管两端波形,假设电源经过n个脉冲周期后进入稳态后,当反激期间输出整流管正偏导通,二极管两端的压降大概在1v以下(根据负载大小和整流管类型会有变化),pwm正激期间二极管反偏截至,理论上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为vin/k+vout (vin=桥后滤波最高电压,k=变压器变比,vout=输出电压) ,假设桥后滤波电压310v 变比5 输出20v ,则输出整流管所承受的最高反向电压大约82v,一般取值100v就可以了。实际这样并不严谨,因为正激阶段变压器二次侧漏感的存在,此时输出绕组线圈和输出电容电压串联就相当于一个82v电源给一个lc谐振电路供电,L是变压器漏感 c是二极管结电容,震荡频率大概10几到几十兆,串联谐振会使c两端产生高压,最大振幅取决于线路的总等效q值,就是串联谐振品质因数。如下图理论上二极管承受最高反压为82v 实际由于谐振作用,产生尖峰,最高反压增大很多,有时甚至翻翻,那如果不加rc吸收电路 取值100v耐压的二极管显然有危险也不利于emi。

展开看下细节 下沿振铃就是lc谐振造成的,那加上一只电阻来吸收这个尖峰不就行了,实际上光一只电阻虽然能吸收尖峰,但是会造成很大的损耗,因为二极管承受的反压实际上是包含直流成分和交流成分的,直流成分就是上面计算的几十v 交流成分就是下面的谐振振铃,如果完全加到电阻俩端则电阻功耗可观。怎么办,再串一只电容吧,电容取值一般几倍的二极管结电容,电容隔直通交,直流成分被阻隔,只有跃变的几十兆赫的高频谐振分量被电容传输后电阻吸收,所以相对损耗也降低了。

并联rc吸收电路后的二极管两端波形,可以看到尖峰已经很小了,尖峰小了干扰也就小了,对二极管反压要求也就相对低了。

输出采用Π型滤波

反面  高低压隔离带

x电容电荷吸收电路和一次侧rcd反峰吸收电阻

输出采样反馈驱动电路,用的常见的431加光耦。

差不多就这些,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电路中集成块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绘图水平一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集成块是什么型号的?

上面粘着散热器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绘图水平一流哈哈

兄弟来了 谢谢支持~

网友C:
大婶好牛啊,就爱操刀肢解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好牛啊,就爱操刀肢解电器

哈哈 二师兄见笑了~

网友:
赶紧端来小板凳,认真来听大婶讲课

网友:
分析到位,用词准确

网友:
看起来质量很好,正规

网友:
哈哈,老专家又来讲座了

网友D:
看用料是个好电源啊,考勤机长期通电的,电源必须稳定可靠才行。前几年给公司一个电子门铃改外置电源就用了一个老古董摩托罗拉V998的充电器,门铃3节5号电池4.5V,充电器输出4.4V刚好能用,一直用了好几年到离职的时候还在用,充电器的用料真的很好。

网友E:
来围观大神发教程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用料是个好电源啊,考勤机长期通电的,电源必须稳定可靠才行。前几年给公司一个电子门铃改外置电源就用了 ...

嗯老摩托原装我手底下也有几个,分几个版本,做工都很好,标称好像是600ma实际能1a以上,最低工作电压70多v直流或者60多v交流就行,对比了几个现在的充电头,最低工作电压排第一。

网友F:
这手绘图,比电源漂亮多了。

网友:
这钟义婷很神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围观大神发教程帖了。

x兄驾到有失远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手绘图,比电源漂亮多了。

哈哈 顺手画的 谢谢支持~

楼主:
貌似他是台湾人~

网友:
电源不错,分析更好,我好像也有个长的差不多的,拿起来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