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乐视快充变压器 拆解

楼主(2019-04-29):
通电没输出,晃动有声响,辰阳版的

大锤法

没有烧毁的痕迹

变压器松动,管脚与骨架断裂,初级不通。

拆下变压器

除了次级通,剩下的4角都不通

拆除磁芯

带套管的一组,

多股的断的很深

次级

还是断的很深

最底层的末端和第一层的末端相连

这和得如何接线?大家看看!
分别接哪里!

网友A:
这个没办法修了啊,换新的磁新,磁间隙多少也没办法弄。

网友B:
还是不要绕制了,要么再撸几个故障头子拆变压器,要么止损及时收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修了啊,换新的磁新,磁间隙多少也没办法弄。

拆时看磁芯没有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要绕制了,要么再撸几个故障头子拆变压器,要么止损及时收手啊

这个电路都没问题,费了怪可惜了,想修好它

网友C:
我一个和你一样,打嗝,想法和你一样,拆下就无法维修,还是早放弃吧。

网友D:
我是绝对买新的,我当时一次性买了3个头,坏了就扔,不想修

网友E:
你可真带劲,还绕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和你一样,打嗝,想法和你一样,拆下就无法维修,还是早放弃吧。

其它的没事,就是线摔断了,费了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真带劲,还绕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绝对买新的,我当时一次性买了3个头,坏了就扔,不想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都没问题,费了怪可惜了,想修好它

这样就可惜了么....

网友F:
这是铝线的么?这样都能断,还断了这么多

网友G:
正在用这个,好像发热有点大,比我的锤子原装和小米原装来看,它发热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铝线的么?这样都能断,还断了这么多

铜线的,断的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在用这个,好像发热有点大,比我的锤子原装和小米原装来看,它发热最大 ...

确实发热大,比小米的和三星的都热,同样的qc状态

网友:
修修啥呢,,,丢了吧

网友:
好像开关变压器和小电机等都是铜线,只有大电机和大的工频变压器会出现铝线。

网友:
仔细记录引脚,圈数。若是6个引脚,百度下电动车变压器绕制。记得是先绕一半初级,再绕芯片供电组,再绕余下的初级,最后是输出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