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德伟DCF680 拒绝夹头进进出出……

楼主(2019-04-29):
磨了个批头延长杆……
短批头多,出门好代……
双头批头也会深深缩缩,太别扭了……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方法搞定伸缩进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方法搞定伸缩进出问题的?

不让进进出出的办法么就是夹紧咯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棒,成功把快速夹头变成磁吸。  楼主办法就是在批头收腰处,往前半厘米的位置再打磨一个凹空,使快速夹头钢珠刚好弹出锁住,不过可以不用延长杆,直接把所有批头都磨一个凹空就行,就是成批加工比较麻烦一些。

网友:
尾部带弹珠的也可以卡住,不前后晃动。

网友:
这个思路好,夹到车床上,秒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