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这三样东西做个便携可调电源是否能行

楼主(2019-04-29):
如图所示,用这三样东西做个便携可调电源是否能行,坛友们给个意见,五串两并动力电池,150w升压模块,5A电压可调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159

有个兄弟已经做好了

嗯嗯,不错,我这个功率应该可以更大些

网友:
可以用,以前也做过锂电池移动电源,但是没什么实际使用后来拆了改移动936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