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最简单的办法修复塑料离心风扇的偏心问题

楼主(2019-04-29):
就是一个无调速的充电鼓风机,775电机驱动,可以看到叶片和外壳有明显的干磨情况

叶轮拆出来看看,那个偏的不像话,两边相差1-2MM,高速旋转不和外壳干磨才怪
修理方法很简单,先在电机上贴一个木块,然后用电吹风对着叶轮中间吹,吹到塑料发软的时候,接上3V左右的电源,让电机低速旋转,木片慢慢往上推,在旋转的作用下,离心轮会自动和马达旋转轴变成垂直状态

调整好转轮以后先低速试运行一下,感觉没有摩擦的话,就可以接上18V的电池正式调试了
调试方法就是在原来干磨的地方涂上黑色记号笔(颜色可以帮助鉴别是否有产生摩擦),通电全速运转几分钟,颜色没有被磨掉,说明就修好了,用酒精擦掉就可以装上外壳了

网友:
胆大心细没有修不好的东西

网友:
加個軸承會更加穩固,比較不容易徧心,但工程會變大很多.

网友:
很巧妙的方法。

以前想到过,没有实践过。

今天看到实例了。

网友:
lz这个方法钳工常用,刮削平板,不知道平整度怎么样,涂色,上压一块平板,反复推拉,磨掉颜色的就是凸点,留有颜色的就是凹点,

网友:
这个调动平衡的方法不错,学习

网友:
快速救急修复可以,以后估计会反复

网友:
吹热风大法,这个好,Good Idea

网友:
好方法,可以借鉴

网友:
小方法 解决大问题

网友(2019-07-09):
不知道锂电池小风扇的扇页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