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又得一新玩物 海马福美来歌乐车机Clarion PE-2855K 可惜是单碟

楼主(2019-04-29):
别人车改大屏拆下来的 前后音质我都听过 简直天壤之别 这款车原装后备箱后平台有两个6X9 4欧额定45w喇叭 低音真是浑厚 有弹性 丝毫不散
然后换完大屏那声音 。。。 毫无定位 声场很乱 低音散乱 高音刺耳 简直辣鸡  以为这机是仙童tda呢结果拆开看是东芝ta 啧啧啧

好了上图

先找的接线图做的尾线 后拆的

对了 屏幕背景灯憋了 卤素的 晚上回去找找烂车机拆两个换上

网友:
做工真是TM的好

楼主:
还可以吧~

网友A:
可惜玩CD的年代已经远去,那时我只能看看,没钱买……

网友:
现在CD很少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玩CD的年代已经远去,那时我只能看看,没钱买……

光盘很好弄啊 又不是磁带 改个aux 加个蓝牙版 这都很简单嘛 奔驰贝壳玩的也是aux
这类机都是作为功放用

网友B:
歌乐的车机一直口碑不错的,虽然不太堆料但电路设计上很有功底。
这车机我也有一个,把电源和耦合简单打磨后一直在当大屏电视的外放用。高音通透、低音沉稳、声场宽而不飘,推我的老惠威书架箱正好。

网友C:
这个车机掉电后电台能记忆多久

网友D:
10万左右的车子车机都差不多吧,好不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歌乐的车机一直口碑不错的,虽然不太堆料但电路设计上很有功底。
这车机我也有一个,把电源和耦合简单打磨 ...

没错 声音的调教很好 听着很舒服 有机会把他的车上喇叭也搞来 原配效果应当比较好 你是通过cd接入的aux还是收音接入的 我没有仔细研究改aux 有空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机掉电后电台能记忆多久

没注意 电台我都是现搜 哪个好听就哪个 这机目前还没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万左右的车子车机都差不多吧,好不到哪里

那你得看谁代工的 用料怎么样 不能说绝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 声音的调教很好 听着很舒服 有机会把他的车上喇叭也搞来 原配效果应当比较好 你是通过cd接入的aux还 ...

这机器比较老,没有外置AUX端口。我保留了CD功能,FM偶尔会听听,就拿AM的收音通道下手了,好处是可以在面板上操作切换音源,反正现在没人会听窄带宽、单声道的AM了。
改的时候注意阻抗、电平匹配,还要把AM去加重部分避开。
另外这车机是支持方控的,有能力可以DIY遥控,用起来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比较老,没有外置AUX端口。我保留了CD功能,FM偶尔会听听,就拿AM的收音通道下手了,好处是可以在 ...

am输入芯片那里是双声道吗? 就是说高频头出来单声道然后有变换电路变双输入芯片的还是 就是单声道啊 单声道不够满意啊 am去加重是什么 运放或三极管电路吗 方控我在电路板插头丝印上看到了 还有静音等等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am输入芯片那里是双声道吗? 就是说高频头出来单声道然后有变换电路变双输入芯片的还是 就是单声道啊 单 ...

AM出来单声道然后有变换电路变双输入芯片的。
am去加重是阻容的带通网络,你可以问下度娘,不好意思我暴露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出来单声道然后有变换电路变双输入芯片的。
am去加重是阻容的带通网络,你可以问下度娘,不好意思我暴 ...

哪里暴露年龄了 我一脸懵逼 不好意思我是自学的电子基础 听不懂 百度也没个啥 意思就是衰减电路咯 那个我懂 等有空研究下 别的机改过 这个机还没研究 总体思路是一样的 找到最佳接入点 或耦合电容处 介入音频信号 以前的磁带机简单 直接跳过杜比芯片接耦合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光盘很好弄啊 又不是磁带 改个aux 加个蓝牙版 这都很简单嘛 奔驰贝壳玩的也是aux
这类机都是作为功放用 ...

刻录CD的还的是无损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刻录CD的还的是无损的把

刻录cd要看源文件呀

网友F:
收了个,老处于退碟状态,电机直转。不玩了。最后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了个,老处于退碟状态,电机直转。不玩了。最后一行

可能机芯有问题 可以试试手动放碟进去 看读不读 可以直接切断cd的左右声道接个aux出来听 可能需要欺骗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