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下大家 画电子电路图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9-04-29):
画这些电子电路图用什么软件比较好,我们浙江省的高中有技术课,要上简单的这些电子控制系统,有时候需要画一些简单电路图,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比较好,求推荐一下。

网友:
我用AD9,网上也很多教程,好用

网友:
caxa可以吧

网友A:
简单用可以  layout6.0和立创EDA都是中文的,印个板画个图没问题,    专业的就ad了

网友B:
高中都开始接触PLC了?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学校的时候学的 Altium Designer ,
外面做pcb的厂子不少用的古董protel 99se,
只是画画原理图的话,
AD还是比较容易用的

网友:
我也在用AD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用可以  layout6.0和立创EDA都是中文的,印个板画个图没问题,    专业的就ad了 ...

4楼正解!

网友C:
VISIO2007,微软软件,几乎不用学。

网友D:
装了个AD13,可能版本太新了不会用,原来你们都用AD9啊

网友:
楼主想要的是图书上的那种图,并不是工程上设计用,建议用auto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用可以  layout6.0和立创EDA都是中文的,印个板画个图没问题,    专业的就ad了 ...

ad是atuocad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中都开始接触PLC了?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浙江高中技术科目也是高考内容,信息技术加通用技术,两门合成一门技术课。还是很简单的一些内容,跟大学没法比,不过也是一种进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了个AD13,可能版本太新了不会用,原来你们都用AD9啊

其实都差不太多的,
上学那会儿学的AD6呢

网友E:
立创eda, 配置要求低,只要可以联网就能用。diy方便。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功能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SIO2007,微软软件,几乎不用学。

刚才下了这个软件,试了下不是很好画啊,可能我还不知道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创eda, 配置要求低,只要可以联网就能用。diy方便。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功能都有 ...

其实不需要这个,我们还是讲的简单三极管,二极管,基本触发器那些电路图,不用弄这个实物的,这个超纲了也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需要这个,我们还是讲的简单三极管,二极管,基本触发器那些电路图,不用弄这个实物的,这个超纲了 ...

这只是随便找张图而已,立创eda也是支持原理图的。

网友:
立创eda傻瓜式操作很容易。

网友F:
请问下大神 谁帮我解释下这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大神 谁帮我解释下这个电容的作用

电源滤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