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东芝9edj贴SM2246en报chk pretest fail(31/(b3)错误

楼主(2019-04-29):
东芝9edj套9ddj数据报错,换个多个版本一样报错,

网友:
土狗加上,开卡软件ADJ.勾上,CE跳线1357,闪存参数从默认的26改成13,我的9EDJ就是这样过的

网友A:
我记得东芝的芯片是要在板子上TOG位置上帖一颗0欧的电阻。 你试试行不行。 看图片有点不清楚看上去好像没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东芝的芯片是要在板子上TOG位置上帖一颗0欧的电阻。 你试试行不行。 看图片有点不清楚看上去好像没 ...

土狗有的

网友B:
TOG  那边我怎么看着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G  那边我怎么看着像电容

调换过10K电阻,一样问题

网友C:
9DDJ和9EdjID是一样的但是固件并不通用,你必须降低频率才能开过,降频的办法仔细搜索论坛。。

网友D:
楼主没有贴TOG 10K电阻,图片位置还空着。直接开,不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9DDJ和9EdjID是一样的但是固件并不通用,你必须降低频率才能开过,降频的办法仔细搜索论坛。。 ...

有8贴需要改第46位数据,我这两贴,同样我也改过了,现在换了个开卡工具变坏块过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贴TOG 10K电阻,图片位置还空着。直接开,不用调整。

那位置补过10K电阻DROM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DDJ和9EdjID是一样的但是固件并不通用,你必须降低频率才能开过,降频的办法仔细搜索论坛。。 ...

想法调了第46位频率,没什么用,我感觉我的CE有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贴TOG 10K电阻,图片位置还空着。直接开,不用调整。

贴了个10K电阻,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贴TOG 10K电阻,图片位置还空着。直接开,不用调整。

东芝大部分不贴r23照样能过的,就是打不开DDR速度慢或者报告train ADJ错误罢了。。。亲测过XE的EMLC贴903可以无视,贴2246特别是非公版电气性能不好的板子的时候一定要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芝大部分不贴r23照样能过的,就是打不开DDR速度慢或者报告train ADJ错误罢了。。。亲测过XE的EMLC贴903 ...

意思我这还是要调数据里面的频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东芝大部分不贴r23照样能过的,就是打不开DDR速度慢或者报告train ADJ错误罢了。。。亲测过XE的EMLC贴903 ...

妖板什么不好说。“东芝大部分不贴r23照样能过的”可能有,但这个闪存没TOG过不了。正规板子贴4片以内不用调速,TOG电阻必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妖板什么不好说。“东芝大部分不贴r23照样能过的”可能有,但这个闪存没TOG过不了。正规板子贴4片以内不用 ...

9EDJ还真没玩过,我自己是1EFL 还有7E2H,前者上双贴公版实测不上R23可以过,不过速度很慢,上不上R23工具都一定要降频,不降频只能上建兴那个妖怪NGFF,7E2H不贴R23 16贴公版报告train adj错误,强开ADJ BYpass过了,不知道隐患在哪,另外板子要不要上R23还有一个问题我之前也没考虑过,刚才有坛友私信提醒了,东芝土狗跳线其实是两个跳线的,一个叫土狗电压跳线,这个条线我更倾向于叫东芝/闪迪跳线,因为同样土狗的HY和三星阵营就不需要,反而很多早期的NVG非土狗芯片也要,东芝和闪迪的闪存会有特殊的pin灌进去一个VCC用于启动颗粒,还有一个是土狗电平跳线,这个跳线才是真正的R23,是告诉主控支持toggle的,用来开启toggle DDR,这个三星 HY部分还有东芝闪迪土狗片都需要打开获得DDR速率。。。也很奇怪SMI,之前的第一版2246公版土狗都是双跳线的,后来变成R23一个了,我的不需要短接R23可能是因为另一个跳线本身挑了的原因吧。。。另外多说一句,双跳线的板子IMFT或者东芝非土狗芯片跳了会报告0通道错误,但是如果上IMFT芯片直接就短路不认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EDJ还真没玩过,我自己是1EFL 还有7E2H,前者上双贴公版实测不上R23可以过,不过速度很慢,上不上R23工 ...

感觉我这是跳线问题,明天准备拆颗粒量跳线电阻,不行就打算再入个板试试了。另外问下公版怎么区分的

网友E:
跳线改改吧,1.3.5.7短接,2.4.6.8去掉
前两贴应该是填满CH0 CH1 的CE0 CE1 CE2 CE3
CH3 CH4是空的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跳线改改吧,1.3.5.7短接,2.4.6.8去掉
前两贴应该是填满CH0 CH1 的CE0 CE1 CE2 CE3
CH3 CH4是空的就对了 ...

其他的我赞同,但是这个不要并联到CH0 CH1上面去,因为2246是4CH主控,你这样相当于废了两通道,速度要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跳线改改吧,1.3.5.7短接,2.4.6.8去掉
前两贴应该是填满CH0 CH1 的CE0 CE1 CE2 CE3
CH3 CH4是空的就对了 ...

tog感觉是不正常,我贴过一个10k电阻,然后drom不过,现在怀疑是加电阻后电流不够了,闪存数据26我改了23试过,估计是不够小了,跳线我是想如你楼下说的4通道每通道2ce,不过我现在给1,3跳了,贴了2贴像你说的1,2通道ce满了,吃完饭10k电阻也重新加上,准备像你说的把数据再调低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