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EC AA21650 IBM服务器电源咋样启动

楼主(2019-04-29):
万能的论坛,有哪位朋友懂这个电源,指导一下,朋友给的如图IBM的服务器电源,不知道咋样启动,有懂的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老站有IBM服务器电源的改装资料帖,去找找

网友:
看看那个金手指E-pow是不是控制一个mos管

网友:
那个短的DC,on/off 就是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站有IBM服务器电源的改装资料帖,去找找

搜了一下没有这样的。

楼主:
有懂的吗,指教一下。

网友B:
问下卖家就可以了,我也买过这样的电源,有两个脚需要并线才能启动

楼主(2019-05-29):
引用 网友B:
问下卖家就可以了,我也买过这样的电源,有两个脚需要并线才能启动

不是买的,是旧货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