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谁见过优盘里面是一张内存卡的?BanQ苹果优盘拆解

楼主(2019-04-29):
烂苹果6S手机64G内存使用三年了,存储空间严重不够用,
同事推荐了一款某东自营的优盘,可以直接插在苹果手机上,可以把手机里面的视频图片什么的直接复制到优盘里,然后把手机相册里的图片视频删除,达到手机“扩容”的目的。
看同事用的挺得劲,价格亲民,我也就手痒买了一款“3.0苹果手机U盘plus版”256GB,购买时价格359.9元,到货的时候降到了299,申请价格保护退了差价,这点刘强东很厚道,美国的事情我挺他。
到手测试,速度很渣,写入竟然测不了…………

同学们有没有看到什么猫腻?
在我心里一直感觉,某东自营的东西应该不会有假,

楼主:
手机编辑发帖太不好用了,到处受限制。
拆解的念头是因为各种软件都检测不到主控和内存芯片型号,而且从旋转小孔里,看到了类似内存卡的颜色

网友:
刚买了几个,用c6卡测的速度不低。

楼主:
手机发帖,图片顺序乱七八糟,请同学们多担待
外壳拆开一点,内存卡被胶水粘在了内壁,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摆在面前,无奈只有破拆,指甲剪一点一点的啃,无奈里面胶水乱七八糟,最后在台虎钳上一边夹着外壳,一边顶着usb插头,把终于把主板撑了出来,

楼主:
怪不得其他品牌的优盘,都是保固五年、十年、终身,而这家,保修一年

网友:
还是重包皮扩容版。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苹果优秀,拆开里面就是一读卡器加内存卡。

网友:
数据无价,还是买正规品牌的吧

楼主:
这款“优盘”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主控和存储卡颗粒信息,希望多多指点

网友:
扩容卡吧?而且还是换了新衣服的,banq看名字就是仿benq明基的,这种杂牌也敢买啊?

网友:
加长包皮  滴小卡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其他品牌的优盘,都是保固五年、十年、终身,而这家,保修一年 ...

BENQ是什么牌子,明基。这个叫做BANQ就是蹭牌子。能出这样的策略的就是山货啊。其实也有一个好,就是TF可以换啊。你可以安装更大的TF卡进去

网友:
有点奇葩 希望有苹果口读卡器

网友:
够看了一下狗东,这牌子的U盘竟然有14万+的评论,而中评900+,差评800+,别的不说,14万肯定大部分是刷的,中差评我相信是真的,应该没人会这么蛋疼去黑这山寨货,这么多的差评楼主没看吗?光看98%的好评率?

网友:
怎么说呢,我拆过一个几十兆的内存卡的,你这个更大了。

网友:
楼上的回复都是不了解苹果U盘的。

我来说一下,所有品牌的苹果U盘,都是读卡器主控+内存卡,因苹果系统的特殊性,这种组合是相对来说兼容性最好的方案,这种方案也是迫不得已的(读卡器+内存卡的方案论成本是要高于正常U盘方案的,要不是迫不得已,厂家才不会用这种方案。再就是苹果U盘要经过苹果mfi检测认证的,不然会被苹果投诉打官司的)

总结。盘是真盘,苹果U盘就是这个样子,读卡器+内存卡(大部分情况下换内存卡来扩容这个盘的想法是实现不了的,不知用了什么方法,里面的卡拿出来能做他用,但换其他的卡放里面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方案的苹果U盘是不识别的),掉漆是胶水腐蚀,正常现象

网友:
差点笑死,哈哈哈哈

网友:
我曾经拆过一个普通的U盘,里面也是焊了一张内存卡上去的,只不过不像楼主这样可以拔插的,我那个是直接把肚皮上的漆刮掉之后焊到板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