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哪位大师帮忙看看量产提示,是否能修复!

楼主(2019-04-29):
哪位大师帮忙看看量产提示,是否能修复!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2309 PRAM)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13FE PID = 5500
设备供应商: Phison
 设备名称: 2309 Boot ROM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型号: 2309 PRAM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9(PS2309) - F/W 01.01.10 [2016-11-09]
闪存识别码: AD5C28BA - Hynix(海力士) [TLC]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芯片制造商:  群联(Phison)
芯片型号  :  PS2251-09
闪存颗粒  :  海力士(Hynix) (打开网络可以获取详细信息)
固件版本  :  08.00.5D      固件日期:  2018.09.06

楼主:
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群联算了吧。这一版量产工具固件名字跟之前的不一样,不是一般人能搞得了的

网友:
黑片工具 固件是配置好的 AUTO就可以 但是速度辣鸡

网友:
拆颗粒换板子,  上3267 或者3268   直接开, 不要纠结开卡了,   群联的你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