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在拼多多买了个32G的车载音乐黑胶U盘

楼主(2019-04-29):
收到就测试是否扩容盘,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都退款不退货了好几个了

网友A:
360能识别为扩容盘的盘就可以收藏了(扩容盘大部分测不出,正常U盘常常误报扩容盘),金山U盘软件也是一样,和360基本一个检测方式。要想测出扩容盘就用h2或者urwtest测。低价足容量盘稳定性和寿命往往很差,没必要撸多,qlc的大容量黑片U盘也很快就会普及了,到时候容量更大,价格更低

顺便提醒一下,退款不退货多了会上黑名单(会被上传营销辅助软件的(包含手机号姓名收货地址等信息),这类软件的数据库大多是共享的,也就是说所有用类似营销软件的商家都会知道的,所以还是少这样赚便宜)

网友B:
使用urwtest 跑圈测试看看

楼主:
下载个慧荣SM3271AC_DG量产工具,果然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能识别为扩容盘的盘就可以收藏了(扩容盘大部分测不出,正常U盘常常误报扩容盘),金山U盘软件也是一样 ...

退款不退货多了上黑名单,这个第一次听说,谢了.实际上360U盘检测不准确的,但是某宝的魔霸U盘和某多多的扩容盘,我买过9个山寨U盘,5个足量盘,4个扩容盘,都没一个能骗得过金山U盘的扩容盘检测.

3年前某宝那个标称32G的魔霸扩容盘我退款不退货没收卖家后,就量产回8G的U盘,现在装系统还用这个魔霸U盘

这个U盘也是最近在某多多没收卖家的扩容盘,用64M冒充32G,不过没收了也没用,空间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urwtest 跑圈测试看看

这个软件我上次用来跑个山寨盘,原来14.6G,跑完后变成15G了,所以后来不喜欢用这个软件了

楼主:
把U盘26.2G视频和MP3复制到电脑中,打算格式化U盘后再复制回来,之前在某多多买过一个32G的,这样操作一轮竟然死掉了,后来退货了,好在卖家有送运费险的,倒是未亏损

楼主:
复制完后格式化U盘,再把电脑的视频和MP3复制回去,黑胶片写入速度还是满意的

楼主:
打开视频和MP3,无任何错误

网友C:
不是扩容盘那真是赚到了

网友D:
老铁把内容传到网盘分享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铁把内容传到网盘分享一下呗

有的,我买了3个音乐U盘,有40多G的音乐在百度网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扩容盘那真是赚到了

某多多现在很多这类U盘,但是其中也渗杂着不少卖扩容盘的,实际上现在买多了,没收多了,有丰富的经验了,一看卖家推广都能判断到扩容盘和非扩容盘了,特别是那些5元红包的,必是扩容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我买了3个音乐U盘,有40多G的音乐在百度网盘了

分享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铁把内容传到网盘分享一下呗

mp3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nvZVcp1xice1XDs4z9B7A

提取码:r6n6

网友:
  老司机啊,商家小黑本记录中

网友:
同事有一次在快手买个车载音乐的U盘,回来后不太好用,经常不读盘,有时候又正常,纳闷是怎么回事。后来仔细研究,原来是接触USB的铁片有问题,太薄了。普通的U盘是铜接触片,这个是铁的。后来找个64M的联想U盘,把USB公头给换上了,几个月了,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