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KF20 USB3.1 32GB金属迷你U盘

楼主(2019-04-29):
      该U盘刚开始觉得还不错,读写速度也可以,见评测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837&extra=。但是几天后出现了新问题,该盘的USB2.0不能用了找不到盘符,而USB3.1功能是正常的开始以为是电脑的问题,换电脑和平板试都是一样,U盘插到电脑的USB2.0口虽然电脑认不出来但U盘还是会微温发热,一番折腾最后确定是U盘的问题,于是拿个钟表小起子往穿绳子的小孔轻轻一捅就拆开来。

谢谢各位观赏

网友:
闪迪TLC正片,还好吧

网友:
坛友之前已经拆过了

网友A:
悲剧了,赶紧联系木版售后

网友:
装回去的话,黑胶背面涂导热硅脂,利用外壳散热。

之前10元左右USB2.0的也是黑胶的,感觉涂硅脂后散热效果好一些。
至于不能识别,是不是黑胶体向后偏移了,装回去,要让黑胶体的前沿略微突出接口0.1mm左右;具体就是后面垫东西即可。

网友:
USB2.0 理论60M/S ,实际上20M左右.....USB3.0更伤心,,,,3.1更悲剧,线材,插头接触性能都有很大影响

网友:
就不太喜欢这种小的不行的,万一坏了折腾都不行。

网友B:
嘿嘿,在下不才,在你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拆解,请观赏:金田KDATA USB3.1 32GB迷你U盘试用拆解及评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93

网友:
确实挺小的~

网友:
真小巧啊,速度也还行

网友:
黑胶块还可以拔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这货感觉质量还不错,怎么会这样了?

网友:
黑胶就是坑  去年评测U盘我找出来我的闪迪64u盘  基本上没用过也挂了  系统识别但是传输无法完成   支持otg的也属于迷你U盘

网友:
估计是2.0那4个触点太短了,在3.0接口下没问题。要在插在2.0接口不能插到底,拔出来1mm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在下不才,在你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拆解,请观赏:金田KDATA USB3.1 32GB迷你U盘试用拆解及评测
https:/ ...

实在不好意思,只怪自己粗心没看到坛友的帖子,现在标题已改请坛友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悲剧了,赶紧联系木版售后

睦版说了“低价值东西随意折腾吧”就随意折腾懒得找售后了。

网友C:
我的一插就挤进几个毫米,用不了,正打算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插就挤进几个毫米,用不了,正打算拆

 让我想到了周星驰版本的鹿鼎记

网友:
拆开装不拢,修不了,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