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长虹红太阳LED灯 半年就坏了 拆开玩玩

楼主(2019-04-29):
目测内部做工用料都很好,前天闪了几下就不亮了,不知道原因,灯珠也没见黑,电容也没鼓包
高手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应该是17年了,撸过几个,正常使用中,不过每天使用时间不多,都是卧室里用,每天大概开半小时内。

网友:
没法分析!用万用表测量下!当你眼睛是扫描仪吗!看眼就知道啥坏了

网友:
看不出明显故障,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从桥开始量,因为这玩意带芯片的,比起那种白痴的阻容降压复杂不少,需要测量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带齐纳管的灯珠串联,其中任何一个坏了都不亮,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LED5在哪是原来就没有,还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5在哪是原来就没有,还是掉了

3W   有一个灯珠是空的

网友:
为什么不去售后呢

网友B:
可能是人品问题,这灯一般应该随便可以用三五年

网友:
我有一个用来做卫生间长明灯,一天24小时开着,两年多都没见坏

网友:
这灯真不错,我的买了2年多了,在台灯上用,一直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人品问题,这灯一般应该随便可以用三五年

还能不能还好说话,就不能说是灯品问题啊?

网友:
无测量无数据无真像

网友C:
长虹 红太阳可三档调光,16年冲动买了四个,没什么使用场景,一直闲置中,昨晚拿一个出来换在玄关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虹 红太阳可三档调光,16年冲动买了四个,没什么使用场景,一直闲置中,昨晚拿一个出来换在玄关上。。。 ...

平均四块钱不到一个

网友:
我有一个早期3灯珠的也是闪过几次,后来自己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
这个做工,应该得十块钱一个了,五块钱以下的都是阻容驱动。

网友(2020-11-09):
运气成分,几年前买了好几个红太阳3W和5W,今年拆开看看灯珠,荧光粉没有任何变色或者黑点,依旧如初,日亚的灯珠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