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挺高级电池充电器,不知道怎么利用

楼主(2019-04-29):
好像是6v电池充电器,标签看不懂。拆了看看做工挺好的,怎么能利用上,大神们支个招,有好几个这样的

楼主:
电池找到一个,里面电芯是比亚迪的?

网友:
老式专业要求稳定高的还有用镍氢的。。。

网友:
一般来说,没有MCU就都好说
BYD的电池芯很正常,要知道BYD家的电池还是相当不错的
他本身就是靠电池起家

网友:
充电器的板子做工真是养眼啊

网友:
这充电器不错的说~~~

网友:
海希工业遥控的电池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养眼的充电器。。。。。

网友:
看着不错,很PL;

网友:
电池组就两个触点有线连接?那好办啦,这就是个6V镍氢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