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指点T8 LED灯管恒流电源想改小电流

楼主(2019-04-29):
拆了个T8  LED18w灯管24粒灯珠串联一组共5组并联的接法,想只使用其中一组(灯管已拆分),求大家指点一下电源取样电阻是那个,改成多大阻值的?封装芯片是JW1237

网友A:
直接减小电流到五分之一,电路不一定能正常。

我减小过部分灯的恒流源,基本减小一半没问题,再减的话,有的板子工作就异常了,灯条会暗光,电流很小,不能正常起振。

你这等的电流取样应该早另一头的高压部分,这里的三个不太像;要是你拍的这个,那就是那1欧周围的三个,去掉一个1欧接口减小近一半。

至于说用一条,是不推荐的,因为一条就算你用我分之一的电流,灯条也是满载,不利于寿命;不如5条并联使用五分之一电流,寿命大大的。

网友:
能不能在电源前面加一个二极管让它降一半功率呢?

网友:
你拍错了,下面应该是输出限流电阻,电流取样电阻应该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减小电流到五分之一,电路不一定能正常。

我减小过部分灯的恒流源,基本减小一半没问题,再减的话,有 ...

那我用三组,如何改?

楼主:
自己帮顶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