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立烁LS-F95;7.9元的2019新款低配小风扇拆解,无刷、TC4056芯还行~

楼主(2019-04-29):
又是一年小风扇,没寻思还是立烁。
前年29元包邮两个的立烁F95还行,2200ma电池,外壳材质可以。共田、芭蕉扇的没撸过。
今年这7.9 1200ma电池小点,加钱换2500ma的卖家说没有。。。 。。。就是活动款吧。

拿到手才知道F95,原来也是立烁。   因为先前撸过,印象还不错。

一样

差不多,但材质、质感有区别了。批次,要么也是活动。

另一点是简配为一个按键,显得比较LOW。。。   小夜灯那款其实挺好的,起码像手里正用的多按键也好。。

扇叶黄色,模具没变。小有区别。

1200.。。

标示有区别,立烁哪去了。。

之前的贴纸有拆过,有点变形的。不知是不是油腐蚀的。。

之前的螺丝上锈了,

一个按键显得比较LOW,虽然之前的也是一个按键。。。。。。。。。

4056芯

TC4056  又是哪里模仿的??  没见大F正经拓微TP4056。

去年见过TP4056E 都是模仿的吧。

双层
贴牌都这么干啊?

有贴纸用了。。。。。。。。。。。

卡簧

有接缝,黑胶圈。

定子

铜套

看看什么芯什么方案

擦擦掉毛了

276
RL04T

完成。

网友A:
感觉杨总除了风扇就是风扇了,,,

网友B:
真的不错,便宜,又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杨总除了风扇就是风扇了,,,

前几年夏天我也是,不过有很多是服务器拆机风扇,从学会电钻扩孔改滚珠轴承,到手绕风扇无刷电机,再到改钕铁硼磁钢,电子秤测试风扇推力,电压电流表头测试功率,计算推力效率等,GoldWave可以看风扇的频谱噪音。。。楼主的立烁单档好像是新款,按钮从右边移动到中间,可以内置可调电阻和切换开关,改成开关变档调速,三档的跟以前一样,当时比单档贵。无刷电机是276的非桥式两相驱动,线圈两相绕制轮流导通,共田GT328是单相无刷电机和477的单相霍尔芯片,共田F95是单相无刷电机,驱动芯片276加两颗三极管和电阻,组成单相无刷电机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夏天我也是,不过有很多是服务器拆机风扇,从学会电钻扩孔改滚珠轴承,到手绕风扇无刷电机,再到改 ...

真是玩出花来了。

网友:
这种买了3个。不想再买了。要买有脚垫的,否则吵得烦

网友:
买过最烂的牌子,两台全烂完,共田的还活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夏天我也是,不过有很多是服务器拆机风扇,从学会电钻扩孔改滚珠轴承,到手绕风扇无刷电机,再到改 ...

今天没牙膏了,否则必给分数!

网友:
照明功能省掉了

网友:
就冲那按键,就没往年的好

网友:
有专用充电IC和无刷电机就可以了,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谢谢分享。。。。7.9羊,无刷的,赚了。。。。。

网友:
可以当个18650的充电器和放电器

网友:
今年流行直柄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错,便宜,又省电

熱心會員  扔一边,有人要哪去用。

网友D:
这价位看着还可以,基本没怎么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位看着还可以,基本没怎么缩水。

熱心會員 是的还行~~

网友:
做工还不错,我跟风买了两个,觉得用处不大,低档风太小,高档能吵死,不实用的产品。另外发现这个东西吃烧烤当鼓风机吹木炭还凑合,哈。

网友:
之前有两个,着实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