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 广播喇叭坏了

楼主(2019-04-29):
乡下广播喇叭,实测交流电带音频的那种,最近声音小了,是音频变压器坏了,手头没有一样的变压器,请问有没有可代替的元件,求告知,谢谢整套由 三脚电位器,音频变压器以及喇叭三部分组成,尝试直接把交流电接喇叭,声音也小

网友:
乡村广播喇叭一般属于定压功放,远距离传输都用音频变压器的,如果变压器损坏一般都是换新或重新绕制。用电源变压器替代很难做到阻抗匹配。

网友:
有变压器一般是定压驱动,直接接喇叭音更小,查参数买个新的或者自己用差不多大工频变压器该绕一下凑合用

网友:
用线间变压器代换,啦叭和输出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