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千瓦的开水机跳闸了,拆开来看看

楼主(2019-04-29):
阵子偶尔会有轻微的打火声但还是继续运作,今天终是跳闸了........

拆开里面湿乎乎的,保温棉里都是水,一扯都烂了,只好清掉底面的保温棉

打火的位置在接线柱,三相,裸露,进水,炸黑..........拧断了一颗螺丝.......

直接接上,胶布+热缩管

做个卡子把3条线分开点

找不到明显的漏水,6个发热管螺母只有这个有点异常,不过像胶水不像漏水?结果每个螺母加锁三分之一圈

水位电极和温感头,也没有漏水的痕迹

控制板背面,正面还有显示屏按键什么的没拆,功能很多

控制3个继电器,三相电一根接一个

发热管是220v,一根2000,3根6000

晒干装起通电正常,没找到漏水点.................

网友A:
看看就好。买新机去

网友B:
那个不是漏水而是潮气导致的~

网友C:
功率真大,太费电了。

网友D:
楼上的,如果有几百甚至上千人等用开水,你拿个几百瓦的烧开要几个小时,用这个顶多十分钟,那时我看你是选省电的还是这种费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功率真大,太费电了。

6千瓦的即热热水器耗电 ,还是1500瓦的储水热水器耗电?

答案是:1500瓦的耗电,想想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千瓦的即热热水器耗电 ,还是1500瓦的储水热水器耗电?

答案是:1500瓦的耗电,想想为什么? ...

时间长 更费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时间长 更费电?
对啊。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用能量守恒原理思考。

用同样的热水。即热热水器用多少,烧多少。储水的总有浪费的热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啊。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用能量守恒原理思考。

是这样 受教了

网友:
没找到漏水处,担心还会漏水,

网友:
最好打下绝缘

网友:
不是漏水就是潮气导致的

网友:
谢谢分享,单位的热水器也是这个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就好。买新机去

一台小4千的,哪那么容易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漏水而是潮气导致的~

这位师傅说得对,找不到漏水,应该是潮气积累起来的,最近是很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如果有几百甚至上千人等用开水,你拿个几百瓦的烧开要几个小时,用这个顶多十分钟,那时我看你是选 ...

对的,十几二十几个人在用

楼主:
一开始就怕是加热管穿了漏电,后来有用万用表试了下

网友:
在单位里很少使用超过半年的。一般来说出了半年的保修期就没人再花钱修了。

楼主:
51期间无人用水,为了防止千滚水,就把电停了,节后上班发现里面很潮

这里原来的贴纸被撕坏了,贴了透明胶纸变成了观察窗

换水上电加热,保温棉里面的水汽开始蒸发

到了下午,水汽蒸发完了,观察窗变得透明了

怎么怎么多水汽呢?节前都是提前半天停电,余下约小半桶热水放到节后放掉才重新使用,里外温差会产生怎么大量的水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