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三星GALAXY S 老手机

楼主(2019-04-29):
找出来一个老款的GALAXY,型号GT-19000,应该是1+16G,最大厚度10mm+,还是AMLOED屏幕?韩版的固件难找,性能低卡顿严重,拆一下。

带一根天线,我还以为是手写笔,在手机里面没看到能看电视之类的软件。

百度找的参数,很多不对。

连拍到的CRT关屏特效。

电池后配的。

乍一看好多层电路板。

这个排线不知道是啥意思,有两个排线接口。

元件很多0603甚至还有超大的1206。

ATMEL MXT224,查了下是电容触摸IC。

丝印MELFAS SK328,又出现一个触摸IC?
听筒、振动马达、天线全都在这个小板上,通过藏在金属骨架下面的排线连接到主板。

振动马达特写,超级厚。

卡槽和扬声器同一个模块,电路和屏蔽罩粘在一起。

前后摄像头做在一起,IC丝印NEC-10710 ARM。

绿色丝印:SANSUNG KB100D00ZM-A453 处理器
红色丝印:SAMSUNG KLMAG4FEJA 16G闪存
橙色丝印:QUALCOMM MSM6290 应该是作为基带
玫红色:WM8994E音频编解码器

黄色丝印:QUALCOMM RTR6285 射频射频芯片。
紫色丝印:SWM-B23 WIFI+蓝牙
天蓝色丝印:T3700 估计和WIFI 有关
粉色丝印:TriQuint 7MS012H 射频功放

还有两个黑不溜秋的照片看不来,拆的时候忘记了,估计是供电相关的。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手机是我第一款折腾的安卓机
当初一个星期刷一个机,刷得不亦乐乎
现在的手机基本连升级都不高兴了

网友B:
两个触摸IC,一个屏幕的,一个下面导航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机是我第一款折腾的安卓机
当初一个星期刷一个机,刷得不亦乐乎
现在的手机基本连升级都不高兴了 ...

我现在的华为都解不了锁,想折腾也没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触摸IC,一个屏幕的,一个下面导航键的

原来如此,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