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note,拆了做个sd卡

楼主(2019-04-29):
外观绝对的伊拉克橙色

背面也不例外

也不知道是啥原因了

后置摄像头已经拿走

电池耶不知所踪

主板还是不缺东西的

拆下

手机卡槽忘记拉出来了,主板拿不下来,取出ok

散热中框

看到的只是一片lpddr

hynix的

风枪吹下字库的屏蔽壳

sandisk的字库,64G

飞线做个sd卡,速度还不错,读写都是40M

1DAT2 emmc DAT2 A5
2DAT3 emmc DAT3 B2
3CMD emmc cmd  M5
4VDDemmc VDD VDDFVDDVDDF各找一个,有些emmc的资料是写VCCVCCQ
5CLKemmc clk M6
6VSS emmc VSS(随便找一个)
7DAT0emmcDAT0A3
8DAT1emmcDAT1A4
资料也是转别人的,好使,

不知都还有其他啥物料可以2次利用,大家分享下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积分商城里有卖EMMCtoSD板子的,可以用上
或者找支持的U盘主控板,做成U盘用更放心
牙膏快递ing

网友A:
用3.0emmc u盘主控做成u盘读取最少翻一番 可惜了这个字库~

网友:
既然有风枪,那还不如买个现成的板子直接焊上去,可靠性比这个靠谱多了

网友:
楼主是来嘚瑟眼力的

网友:
耍猴的板子 布局都一样啊

网友:
资料很有用啊

网友:
原来有很多是空的引脚,如果是BGA焊接,有些应该不需要焊锡珠。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飞的不太美观呀,还是焊板子上靠谱!

网友:
800,如果不是信号不好,估计还能玩几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飞的不太美观呀,还是焊板子上靠谱!

老哥,想问一下魅蓝Note6能不能升级啊?找了一圈拆机视频/文章都没有撬屏蔽罩。

网友:
这。。。莫非是捡的?

网友:
我现在觉得能拆后盖换电池的都是良心了  拆屏换电池就是坑

网友D:
这个样子是没法插到相机之类的设备里啊,外观要再处理一下

网友:
拆了好几部手机都是nand flash,曰了狗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又一只64克(g )的U盘盘诞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想问一下魅蓝Note6能不能升级啊?找了一圈拆机视频/文章都没有撬屏蔽罩。 ...

你想怎么升级?扩容吗?转接板有,不过扩容涉及的底层有点多,小米开放的端口多可以扩,魅蓝不一定!玩字库可以考虑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0emmc u盘主控做成u盘读取最少翻一番 可惜了这个字库~

手里没有,也不善于bga焊接,就将就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样子是没法插到相机之类的设备里啊,外观要再处理一下

嗯,暂时没啥用,想好用处在做下一步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