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推荐锂电电锤

楼主(2019-04-29):
手里有个东成的220v轻型电锤, 但是平时用的时候总要找插座而且线移动的时候经常拖地, 弄得很脏.
要求: 1, 家庭装修一切用得到的地方, 不会发生工具不够用的情况.
2, 大牌, 而且费用别太贵.

看了得伟481觉得有点过剩, 其他的2xx的又担心冲击能量不够, 喜利得的总感觉性价比不是很高.
谢谢.

网友A:
大有5401……牌子还好,最主要是用得住!

网友B:
大有5401啊,去咸鱼买便宜

网友:
大有5401,很耐用的锂电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5401……牌子还好,最主要是用得住!

冲击能量1.7J会不会不够用, 另外这个最低价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有5401啊,去咸鱼买便宜

冲击能量1.7J会不会不够用, 另外这个最低价能到多少?

网友:
我觉得够用,红砖走的挺快的,混凝土还没打过。单机头的话好像280拿下。

网友:
这个想都不要想肯定是大有5401,某鱼520一电一冲!

网友:
大有5401,真心好用,我最大打过12的孔,经常打6和8,打孔方面的体验跟插线轻锤差不多,综合考虑的话非常棒,仅无线一项就秒杀插线版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冲击能量1.7J会不会不够用, 另外这个最低价能到多少?

家用你能干啥,指望它拆墙?拆墙不是它干的活儿,最低价鱼鱼上所见即所得,有个上海总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冲击能量1.7J会不会不够用, 另外这个最低价能到多少?

大有这个跟220v的20轻型电锤差不多。东成的电动工具参数都比较保守,这个应该性能介于东成20轻型电锤和26轻型电锤之间

网友:
5401够用了  和博士26差不多 天天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家用你能干啥,指望它拆墙?拆墙不是它干的活儿,最低价鱼鱼上所见即所得,有个上海总代 ...

我还真拆过墙上的瓷砖

网友F:
大有主要是电池主控有协议的,电池通用性差,电池是个深坑。

网友:
肯定是大有5401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还真拆过墙上的瓷砖

拆瓷砖可不等于拆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有主要是电池主控有协议的,电池通用性差,电池是个深坑。

频繁换机玩的话大有电池确实坑,但真正用的话还是没问题的,我买的2块5.2,干活都只带1块,当然我的强度不大,最多也就打几十个小孔。强度大的话2电1闪充带上,40来分钟就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繁换机玩的话大有电池确实坑,但真正用的话还是没问题的,我买的2块5.2,干活都只带1块,当然我的强度 ...

所以我现在都是大有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瓷砖可不等于拆墙啊

5401墙也拆过的,不过工作强度不大,一小部分砖墙。

网友:
威克士388 一机一电一冲应该750左右,电池比较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