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5S触摸时灵时不灵故障,原来也没有那么复杂!

楼主(2019-04-29):
苹果5S 拆机  开盖这些活儿就不说了
由于前几天论坛打不开了  过程的珍贵图片没有拍  只能告诉你们位置和更换注意的了

简单说就是拆下主板   打开保护盖   准本好触摸ic  在此说明啊   我不知道多少钱一颗   我是在二手市场10块钱买的人家的废板子自己拆的ic
准备好材料就开工
拆下主板的红圈的ic   温度别太高  风枪200-250 左右   不要风嘴   免得吹飞了小东西
注意!!!
     拆下来后  一定主板上清理干净  尽量只留下板子的触点
     检查ic的锡点  均匀   不能有连在一起的
     剩下的就是操作了   上助焊剂   镊子夹住 对位  加热   看到ic吸上去 自动归位就成了

换完  出来了很多小锡球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记得清理干净就行了  操作其实不难!

网友A:
难的是我没有风枪

网友:
有风枪,但没用过两三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的是我没有风枪

是的  这个没有风枪  搞不定的

网友:
还有风枪的熟练程度!!
多找些废板子多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没有风枪  搞不定的

没风枪连手机充电口都换不了

楼主:
放假没事干,在家看到了拆配件的板子,顺便拍个图给你们看看
拆了触控ic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肯定要多余的锡清理干净
我手艺不好  个人觉得清理成下面那图那样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种高密度,都没机会动手。也怕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密度,都没机会动手。也怕动。

还好   这个还不算多   还算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