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人家捡了个iPhone6s,屏幕爆了。。研究换屏

楼主(2019-04-29):
来的时候无sim卡,还显示iPhone已停用。连接itune。。。。。没法找主人啊,自己用吧

手机,已经用i4刷机了

爆屏了,只有上面1cm可以触摸

后面,氧化的厉害

菊部螺丝拆下,少了一个呢?

扣开

打开了

拆掉电池那边的盖板,准备扣电池(注意螺丝长短位置)

拆屏幕排线盖板。这里特别要注意螺丝位置,装错了就压断主板走线,然后可以报废了

拆掉了

看看屏幕

拆掉指纹ID,这个东西和CPU对应的,换了之后指纹ID就废了

上面的东西都要拆掉

一点点拆

想打开屏幕看看,一堆螺丝拆掉

翻盖的

分开

这些东西就可以完全拆下来了

后续呢???

忘记拍照了。

换完了,主要把旧屏幕拆下来的全部装上去就可以了。80买的总成不带配

没了

网友:
竟然 没有id  这个不错

网友:
最喜欢看拆手机

网友:
运气真好,赞一个!

网友:
搂猪好运气呀

网友:
不错,现在不值得换屏了,所以原主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锁吗????

不懂,没用过iPhone,直接上了我账号

网友:
换好屏幕后,把手机买了也能挣点钱,然后用挣的钱买一部自己喜欢的Android手机,不过我喜欢可更换电手机,但是配置到高通820后没人做了。

网友B:
求分享 屏幕购买链接 80不含配件是什么类型的屏幕?
国产?原装拆机还是爆屏换玻璃的?
好用吗?颜色怎么样?触摸灵敏吗?有没有耗电快发热明显
谢谢

网友:
分离屏幕,换一个触摸外屏不是更省钱吗!而且原液晶屏颜色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 屏幕购买链接 80不含配件是什么类型的屏幕?
国产?原装拆机还是爆屏换玻璃的?
好用吗?颜色怎么样 ...

发热那些倒是没有,色彩还行。在闲鱼看到的。直接搜iPhone6s屏幕,看图片是贴着红色保护膜的屏幕那家

网友C:
不错,现在二手6S也得千吧块吧。

网友:
没ID,真是幸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现在二手6S也得千吧块吧。

不值钱,也就几百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那些倒是没有,色彩还行。在闲鱼看到的。直接搜iPhone6s屏幕,看图片是贴着红色保护膜的屏幕那家 ...

我外孙也是这个型号,他也自己花100元买的屏幕自己换,感觉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D:
所以这个是怎么解锁的呢,还是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这个是怎么解锁的呢,还是没看懂

没有解锁。拿来直接刷机用了

网友:
换个屏还这么费事啊?看看,学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