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卡西欧EW-V3500L电子辞典

楼主(2019-04-29):
最近收了三台卡西欧这款电子辞典,全部是一个毛病,按键不灵,或者一两排不好用,或者全都没法用。
拆了检查,全是键盘和主板连接排线老化不通所致,又找不到合适的排线代替,所以只能飞线大法
A面图

底面图片

开出来就是这个界面,键盘所有键无法操作

拆了后壳后,就是一块大大的牛屎

自制拆机钢片,很好用,哈哈

键盘 拆下后的板子

主板

屏幕排线

一系列芯片,懒得百度了

这一坨真是太有特点了

分离键盘板子和主板

三台机全是这个排线坏了

看来日货设计上也不是十全十美

飞线大法,没办法,没有合适的排线替代,原谅我的渣渣焊工

飞线一览,工夫比较差

装机试一下,完美使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线   我也有个要飞线     有什么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线   我也有个要飞线     有什么技巧

耳机线,外层有漆,不导电

网友:
好圆的牛屎啊,这机子屏幕挺大的,当年也不便宜吧

网友(2019-07-30):
擦,我也咸鱼手了一个,掉坑里了,有几个键失灵了,正发愁呢?收不?

网友:
我的有四个按键失灵,确认不是导电胶的问题,估计也要飞线了,想问一下楼主一共要飞多少根呢

网友:
万分敬仰,家里有一台10年前的步步高电子词典,下次整整

网友(2021-11-20):
看来这个是通病。我手上也有一台【卡西欧EW-V3500L电子辞典】
而且也是键盘接触不好。回头我也看看解决一下。

网友(2022-05-26):
向楼主学习,准备动手手

网友:
键盘触点是铜箔的,赞一个!

网友B(2022-07-01):
卡西欧EW-V3500L电子辞典 的按键飞线,能否详细指点下?
我也收了一个这个,键盘全废。。。
就剩下右上角那个重置按键还能用。

网友:
当年差点买了。

网友:
东西不错,花点功夫修改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西欧EW-V3500L电子辞典 的按键飞线,能否详细指点下?
我也收了一个这个,键盘全废。。。
就剩下右上角那 ...

也没啥指点的,照着排线一个个接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排线坏了,下次也飞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没啥指点的,照着排线一个个接就好了

有点崩溃,我用漆包线,感觉接线点好乱啊。。。

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崩溃,我用漆包线,感觉接线点好乱啊。。。

最后放弃了。。。

原有的排线也不至于这么不堪吧,会不会擦擦就能用呢

补充内容 (2022-7-30 21:54):
这两天也修了一个,如果斑马纸没有破,热压头加焊一下那个斑马纸就行了,比飞线省事多了

网友(2022-08-05):
这个东西体现了:小日子的东西真是又贵质量又不行啊

网友:
还是扫描翻译笔方便,有道,讯飞等.

网友(2023-05-22):
楼主收的三个都是 3500这个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