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个比较老的计算器:夏普EL-506P

楼主(2019-04-29):
这个计算器年代比较老了,应该是媳妇上学时候买的,后来就给了儿子,今天儿子找我说计算器坏了挺长时间了,让我给他再买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电池没电了,换个电池就行,拆开看了看电池是LR44,已经出碱了,手头也没有LR44,大晚上的也没地方买去,翻了一下,还有一些LR54,换上两个,后面加个垫片就行了,然后开机,不管用。。。。。。量了一下电池电压,没问题啊,然后拿过原来的LR44,擦了擦,量电压都是1.47V,这电池居然也没问题,没办法,拆吧。

做工是真好,每次拆80年代90年代左右的日本电器,都感觉到惊艳,我估计应该是集成块接触电池的地方有问题,不过既然拆开了,就继续拆吧

清理下,酒精+棉棒

安装起来

没问题了,就是屏幕有点脏,正好酒精棉棒在手。。。。。

好了!哈哈哈,很简单,不过屏幕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原来是擦屏幕进去的酒精。。。。。这让我强迫症患者如何能忍啊,就算扔了这计算器也不能继续用啊。。。。。
再重新拆!!

终于好了

是不是我第一次装起来的时候没有开房的原因啊,赶紧开房,终于好了!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经验,凡是这种塑料的螺丝底座,上螺丝的时候,最好先轻轻的压住螺丝倒转,当螺丝和原来的底座螺纹啮合的时候,螺丝会轻微的一个下落,手感一般比较清晰,这时候再正常拧紧,这样的话可以多次拆卸都不会滑丝

全网首拆?夏普科学计算器EL-505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406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日本原装的,是仿品

网友B:
EL-506P当年山寨款很多

网友:
不像是仿品,我父亲也给我一个这个型号的,不过不是硬密封IC,而且不是薄膜电路,是那种导电橡胶的那种,电路是印刷电路,牛屎芯,比我年龄都大,按键材质还挺好,就是上面科学计算器的字符都化了,液晶屏也漏液了,但是不影响使用,这么多年也没有扩大,楼主的这个应该是原厂的,橙色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日本原装的,是仿品

我觉得这不是仿品,只是这个芯片和薄膜电路的连接,九十年代的山寨绝对做不到这个精度,另外定位孔和定位桩的精度也是分毫不差,这计算器的购买时间应该是90年代初,媳妇当时高中和大学买了好几个,忘记了哪一年,电池还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506P当年山寨款很多

本来我看后背的做工,也以为是当年媳妇被坑了,拆开以后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做工非常精致认真,后面铁板的定位孔都分毫不差,薄膜质量非常好,印刷的电路和芯片的连接就是直接放上去的,我不认为那时候的山寨能做到这个程度。

网友:
做工不错,当年上初中的时候路边摊买的10多块的科学计算器就是这样的按键布局,而且还多了个小液晶屏显示时钟的,里面三颗电池,两颗计算器的一颗时钟的。这个是科学计算器,支持2 8 10 16进制,当年同学借计算器用的时候我都习惯调成8进制坑人,只要输入数字没有超过7的基本上当

网友(2020-07-18):
做工很好啊,不是仿品来的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日本原装的,是仿品

说这个是仿品我相信: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7865

网友(2022-06-17):
我刚好有一个八几年买得, 电池换了3次了 还没用坏, 不知道是否仿得, 出厂号还在

网友C:
你这计算器,我家20年前有同款,19年前拆迁搬家就再也没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计算器,我家20年前有同款,19年前拆迁搬家就再也没见了

估計您ˋ是打包時放在什麼箱子沒拿出來

网友D:
这宝贝可以当传家宝了,当年购买不便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宝贝可以当传家宝了,当年购买不便宜呀

是有点年代了, 我发现以前得东西只要正常使用不泡水不磕碰得话不容易坏, 现在得产品出厂前寿命已经给定好了, 曾经买个座机, 有一天突然坏了, 我查了保证期是2年, 巧得是坏得当天刚好满2年, 这RD也算得太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日本原装的,是仿品

正好说反了,他这个是真品,506P山寨品很多

网友:
我有一个,二十多年了,

网友:
我以前读书时,学校指定506P计算器作为学习工具。

网友:
上螺钉的经验,与俺的习惯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日本原装的,是仿品

这还真不是仿品,肯定是原装正品。

网友:
肯定不是仿品,做工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