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浅拆“F8”多功能迷你风扇

楼主(2019-04-29):
产品包装盒和机身印制的品牌不一致,只得用型号“F8”代称了。别人的,听说50多,无损拆技不行,暂行浅拆。大致的大小

风扇、手电、充电宝,扇叶碰撞安全保护

居中是电机输出转轴,这结构,基本能认定是有刷电机,鸡肋

很抱歉,详拆只有期待有故障再找我的时候了
谢谢你路过!

网友:
这设计挺巧妙的

网友:
外观看着挺有高级感的。

网友:
不错,造型比较奇特

网友A:
要是能用类似装机水冷泵的,内转子单相无刷电机更好了,不用担心电刷不耐用的问题。其实螺旋桨可以设计成一个叶片,另一头配重平衡,国外有试过,把摔掉一个叶子的螺旋桨,另一个加了配重也能出风和飞行。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有内卡扣的,不好无损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用类似装机水冷泵的,内转子单相无刷电机更好了,不用担心电刷不耐用的问题。其实螺旋桨可以设计成一 ...

单叶片的效率就低了,而且还得拖动配重块运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叶片的效率就低了,而且还得拖动配重块运行呢。

好像也是,大多数落地扇3叶片,后来往5叶片发展。楼主这款折叠叶片,如果轴头大一点的话,可以3叶片折叠。

网友C:
谢谢分享。。。。这是什么玩鸡?效果有限限吧?

网友D:
这么贵,表示没舍得买

网友E:
圆滚滚的怎么放得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是什么玩鸡?效果有限限吧?

风力尚可,噪声稍大,续航时间至少10多个小时。卖点便携多功能,适合旅行、逛街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贵,表示没舍得买

目标人群不一样,家用无优点,室外活动有独到之处

网友:
设计新颖,楼主能PM下连接看看看吗?

网友F:
某宝搜的,给楼主帖张图

网友:
挺别致 的!1/4的四轴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滚滚的怎么放得稳?

理论上不会倒,实际上也倒不了。收纳合起来是圆滚滚,打开机身就露出兼支撑功能的收纳壳U型的平口部。
台扇姿势静态时,收纳壳的U型平开口贴合桌面支撑,较重的18650立在下部重心低,设计重心肯定在支撑面以内,屹立不倒。
动态风扇运行时,风叶推动空气的反作用力对U型支撑面加压,更加稳定;旋转的叶片和电机转子,依靠其物理性质(似陀螺有保持其旋转轴心不变的特性)稳定住电机所在机身头部的空间位置,所以更没有理由倒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宝搜的,给楼主帖张图

无刷电机存疑。线圈在转子上,无刷怎么通电

网友G:
外观挺萌的,看造型内部用的锂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观挺萌的,看造型内部用的锂聚电池。

没能拆开,估计还是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