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刚买的WIFI 10DBI全向天线

楼主(2019-04-29):
当地5块钱一根买的,买了3根,拆开看下天线是铜的,但是这个能到10DBI么?懂得人说下、、、、
很好拆,从内测捅出来两个铁杆往外拽就出来了

拆开后的样子和尺寸比例

完,手工组装好,等俺的W815n到了再试试

网友A:
一般都是虚标的,也就比一般路由的5DB稍好一点,就是远距离用的话,近距离用比如家里用的话这个没什么卵用,还是5DB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虚标的,也就比一般路由的5DB稍好一点,就是远距离用的话,近距离用比如家里用的话这个没什么卵用 ...

准备做一个500m的中续测试,等设备到再开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做一个500m的中续测试,等设备到再开贴

500米无遮挡的话没问题,最好两边都用高增益天线,不过全向的效果没定向好。当年我在公司将无线发射回租房子那里用,用一个华为ADSL无线猫当路由使用,天线只有2db,我加一个易拉罐做反射面,另一端用USB网卡接收,同样用易拉罐做发射,就这样也基本满速,中间距离大约400多米吧,路由和USB网卡均为54M,实测下载速度2-3M/s左右,连接速度显示48M左右。

网友B:
这支天线7db 我也有一支,特意去用专业设备测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米无遮挡的话没问题,最好两边都用高增益天线,不过全向的效果没定向好。当年我在公司将无线发射回租 ...

定向的肯定信号强度好,就好比手电筒聚光的和散光的区别,后面我也用易拉罐改个定向试试,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支天线7db 我也有一支,特意去用专业设备测量过

:lol:7DB也不错了,你这整的太专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向的肯定信号强度好,就好比手电筒聚光的和散光的区别,后面我也用易拉罐改个定向试试,谢谢指点。。。 ...

用易拉罐的话就如图上这样,天线5db的就行了,天线中心距离反射面3cm,你的10db里面有三个振子(螺旋),得用加长版的易拉罐啊

网友:
3振子的,起码不亏,我淘宝买双拼双振子的还5块呢

网友:
按照几个振子的增益算起来理想值是10db左右,但加上损耗和调试等问题,实际上是没这么多的,

网友:
这天线做的不错了,真心不亏~

网友C:
感觉增益没那么大,再说天线增益高,发射输出功率低又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增益没那么大,再说天线增益高,发射输出功率低又有什么用呢

买的商用W815n,号称发射功率5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易拉罐的话就如图上这样,天线5db的就行了,天线中心距离反射面3cm,你的10db里面有三个振子(螺旋) ...

谢谢,下回再淘些5dB的天线,好像1块一根。。。

网友:
中继不要玩2。4G要改5G,,,以前玩2.4从来就没好速率
5G会让你心满意足的

我用两个k2p 5G组网中继. ,,,2.4G干扰太多,,带宽又不够

开始也是买这种,,后面再定向,,全是骗你钱的

网友:
500米用栅格吧

网友:
非定向10db?
基本不可能的

网友:
天线增益其实就是把电磁波空间波形压扁了,所以天线竖起垂直于天线90°的水平方向型号最强最远,上下方向型号差,适合平面布局的房子,农村自家的楼房、复式结构的商品房、别墅之类的,涉及到单路由覆盖的就不合适了。

网友:
芯片强点,功放到位 ,2db天线也杠杠的,芯片不行,增益高了也白扯

网友:
这跟本省路由器的功放有关,功率不够,再好的天线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