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LINK KVM-221切换器拆解

楼主(2019-04-29):
头几天去单位的储物室里找显示器,无意中发现的。于是就拿回我自己屋了。
打算再攒一台电脑,然后。。。你懂的。。。
对这玩意接触的很少,所以,D-LINK的还是第一次见。

线材。

VGA,USB,和音频都有。

主机个头不大,轻飘飘的。

两个USB口分别对应键盘,鼠标。
如果换插会怎样?或者,无线键鼠套件插上?是否可以用?

连接电脑的VGA接口。

这外壳好难拆的说。。。
只能从前后两头面板下手。。。卡扣非常紧。。。

拆下一头来了,好费劲。。。

电路板,零件还真不少。

VGA,3.5音频口。

USB,指示灯,切换开关。

CY7C63743 低速USB,PS/2外围控制IC

PI5C3257  四通道二选一总线选择开关。

另外一路的CY7C63743

74HC08 四路二输入与门。

74HC14 6路斯密特触发反相器

SL811HST USB HOST芯片

GL850G USB HUB控制器。

NEC的小继电器。

蜂鸣器。。。比较吵的说。。。

电路板背面还有俩IC。。。

74HC573D 八路输出锁存器

QS3383QG 总线选择开关。

AMC76382 3.3V线性稳压IC。

USB+上的自恢保险。

没想到这个玩意还挺复杂的。良心货?

网友:
看这个造型应该是早期的产物   话说美眉用啥照相真清楚啊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总比直接用机械开关切换的山寨货强啊

网友:
对于双主机来说确实是个实用的产品,

网友:
非常清晰非常清晰

网友:
谢谢分享。。。。肉丝MM也学会偷懒了,半个月不发贴了。。。。

网友:
电子开关切换各外设信号?

网友A:
还不如一台电脑拖两个显示器,用个显卡就可以了,一边办公,一边看电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一台电脑拖两个显示器,用个显卡就可以了,一边办公,一边看电影

一般用途是面前有两台服务器分别负责不同的功能,这是KVM就很方便了

网友:
 肉丝要攒机,有了这个小东西可以在上班期间摸鱼。

网友:
确实很少见这么大牌的简易KVM设备~

网友:
很有肉啊,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途是面前有两台服务器分别负责不同的功能,这是KVM就很方便了

是的 一般内网外网两台机子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几百块的高档货当然做得复杂可靠些,宏正的和这个不相上下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支持一个,Dlink KVM做工真良心;我们原来买过山寨极致的,便宜是便宜但是经常切换死机。

网友:
D-LINK的电子产品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好,照片拍的也好。

网友:
忘记的密码 终于想起来了?

网友:
早期的产品往往不支持高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