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壹酷固态硬盘120G拆解(eekoo V100)另附笔记本无法识别固态硬盘识别方法

楼主(2019-04-29):
直接开拆

正反面

内脏,方案是SM2246XT
好像廉价的固态用这个主控的比较多

我这个是新买的固态硬盘,在台式机和硬盘盒都试了没问题,但是就是在笔记本不识别,换了一个还是不识别,纳闷了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找到问题根源,然后鼓捣了两天用下面的方法解决了

用透明胶把这个红线画的针脚粘上,然后插上立马识别,我笔记本是戴尔的,其他品牌的也可以试试

240G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68

网友A:
这是笔记本供电不规范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笔记本供电不规范造成的?

俺也不懂啊,查了很多接线图,上面有12v供电和5v供电,我直接把12v供电用透明胶粘上屏蔽了,搞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B:
居然去掉3.3v、一条gnd和12v就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去掉3.3v、一条gnd和12v就能识别。

可能俺笔记本没12V?因为我用台式机和硬盘盒试都没事,他们两个都是有5v的,但是硬盘盒没12v,俺就把12v去了。。。

网友:
确定这是买的硬盘?

网友:
笔记本的硬盘都只有+5V 不需要3.3V与+12V

网友:
你这方法给我维修固态硬盘提供思路了

网友:
从来没有任何笔记本,不识别硬盘的!

除非二十年前的老古董.

网友:
怎么是配的闪迪的颗粒

网友:
折腾了N台笔记本,还没遇到过不识别固态的问题。

网友:
闪迪颗粒基本可以确定是拆机片

网友(2019-05-30):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9-08-13):
这个方法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