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池怀孕的硕电充电宝(ShuoDian EE8-E14CWE)

楼主(2019-04-29):
估计是因为电池严重鼓包把外壳都给撑开了,都不用费力再进行拆解外壳就分体了。

电池严重鼓包,感觉都要随时爆炸似的。

控制板全貌

控制板的版号

XB8606A 锂电池充电保护芯片,焊接痕迹是拆开就存在的。

Micro USB充电插座。

IP5306,2.1A充电 2.4A放电的充电宝专用管理芯片

两个USB输出接口和白色照明LED

电量指示用的

没有丝印的IC,估计是单片机,用来驱动电量指示用

电池电压已经很低了

网友A:
没看到电池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电池保护电路。

XB8606就是保护芯片吧

网友:
鼓得真大啊,危险

网友:
这是快生的节奏啊,危险

网友B:
肚子大的快生了,壳子不错,找个电芯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肚子大的快生了,壳子不错,找个电芯换一下

壳子的卡扣都已经坏了,换了电芯恐怕也无法使用,现在就考虑控制板有没有啥利用价值了

网友C:
真大!
换一个电芯就能复活了
牙膏木有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XB8606就是保护芯片吧

百度了一下,是保护芯片,为什么还鼓了,想不明白

网友D:
用针刺放气,再用胶带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针刺放气,再用胶带缠上

不打算再用了,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是保护芯片,为什么还鼓了,想不明白

可能电池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大!
换一个电芯就能复活了
牙膏木有到

还么有合适的电芯,打算拆掉电池扔一边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