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有带探测墙内电线功能的吗

楼主(2019-04-29):
之前我有个m47指针万用表后来亲戚帮忙打扫卫生把白色泡沫盒连带里面的万用表当成废品丢掉了,现在想买个数字万用表如果有带探测墙内电线的万用表请推荐一个两百元以下的,因为有时需要在墙上打孔安装支架什么的又怕钻到里面的电线。

网友A:
带ncv功能的万用表就可以满足要求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ncv功能的万用表就可以满足要求吧

ncv测试插座还行  墙内电线够呛  这玩意专业的贵的很  曾经打爆过水管的 至今有阴影

网友C:
万用表的NCV功能可以试试,不过标准的施工方式电线应该在墙内2.5cm处,万用表不如考古或医疗设备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ncv功能的万用表就可以满足要求吧

还没有用过带ncv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cv测试插座还行  墙内电线够呛  这玩意专业的贵的很  曾经打爆过水管的 至今有阴影 ...

之前找了个电工就有个专业探测墙内电线的设备,现在想买个万用表如果能带这功能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的NCV功能可以试试,不过标准的施工方式电线应该在墙内2.5cm处,万用表不如考古或医疗设备好用 ...

考古或者医疗设备价格恐怕更高了,好像听说有一种金属探测器的东西据说有人在海滩里用来找游客不小心丢在沙滩里的金戒指啥的。

网友:
带ncv可以  不过不够精准  5cm范围内就响了

网友D:
你想多了,没有,NCV并不能探测墙内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多了,没有,NCV并不能探测墙内电线

可以买个便宜的简易的金属探测器试试,但是会探测到钢筋

网友:
通电 红外测温

网友:
红外测温没有那么高的灵敏度,除非长时间大电流。
试过福禄克VT04和TI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多了,没有,NCV并不能探测墙内电线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表?
我的9233e可以的,只是电线位置没那么精确而已

网友:
你找个带中波的收音机就行了。靠近墙里的电线收音机就噪音很大。ncv万用表隔墙效果就不行了。

网友(2019-11-11):
我的UT39C+有NCV功能,只能探测通电的墙面暗盒。

网友:
我的表有两个带NCV的,都测不了墙内电线,虽然可以修改灵敏度,但我觉得不可能好用,即便修改了灵敏度可以探测电线了,用于其它地方,恐怕就灵敏过头了。

网友(2019-12-19):
UT33D+便宜好用

网友E(2022-04-18):
没有。。。。。。真正好用的单功能的探测器,低于1千元你就别想了(几百元的都是垃圾)!!!仔细阅读下面的帖子,你就会明白我说的什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9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真正好用的单功能的探测器,低于1千元你就别想了(几百元的都是垃圾)!!!仔细阅读下面 ...

最后还是买了个带NCV的数字万用表,对于墙内的电线确实基本探测不到,专业的价格又太高如果能租一个用还差不多,我就很喜欢租用电动工具一般是二到三十元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