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天士ST-64气动钢钉枪,修复卡钉故障

楼主(2019-04-29):
好久没来逛了,变化真大。发一贴。

亲戚的一把天士ST64气钢钉枪坏了很久了,各种卡钉。
这把钢钉枪是很老的产品,市场上不多见,现在本地已经找不到配件。拿回来试着维修。

这是包装盒子,很正规的样子。

天士LOGO,铝合金枪体很扎实。

战斗成色。

气钉枪的关键部件之一是这个枪嘴组件。

铝合金钉排,质量很好。

保险架。这个保险架按压下去后扳机才能击发。

钉排开关扳手。

钉排很厚实。

钉排尾盖。

枪嘴伤痕累累。卡钉几乎都是这里出问题造成的。

钉枪能用成这样也很不容易。问了一下装修公司的朋友,他们的钉枪从来不坏枪嘴,定期更换撞针,按时保养就啥问题都没有。

撞针已经被钉子卡死在这个位置。

枪嘴压盖严重变形。

打开钉排,里面还有残存的钉子。

从这个角度看,一颗严重变形的钉子卡在里面,卡在了撞针和枪嘴之间。

开始拆解。首先要拆掉保险支架。

松开这颗螺丝,钉排就可以分解开。

分解开的钉排,箭头所指是压钉板。

尝试敲击被卡住的撞针,纹丝不动。

拆掉枪嘴压盖,继续分解枪嘴。

轻敲撞针,依然不动。

从这个角度看,枪嘴和撞针伤的太过分了。

继续拆,彻底拆解钉排和枪嘴。

拆掉这两颗螺丝就能彻底分解枪嘴和钉排。注意两颗空心定位销。

钉排被拆下来。

这两颗定位销是这款枪嘴特有的,后来淘宝买到的枪嘴没有这两个定位销的销孔,拆掉这两个定位销并不会影响钉枪的正常使用和结构强度。

钉排合影。

严重变形的钉子依然拿不出来。

钉子卡的死死的。注意老枪嘴上的两个定位销孔。

继续拆解。排气盖。

第一次拆钉枪,不熟悉内部结构,慢慢的来。

这个胶块别弄没了,网上好几块钱一个。

结构其实很简单,但加工精度不错,用料也可以。

这个弹簧也要注意别能没了。

仔细检查各个密封圈。坏了就要更换。但这款已经买不到配件包了,只能对付用。

楼下继续。

楼主:
好久没来发帖,变化不小。还得熟悉一下新环境。

接楼上。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撞针座了。铝合金气缸内壁还很光滑。

敲掉撞针。可以看到汽缸壁的磨损情况。撞针座很厚实。

伤痕累累的撞针头。

一体撞针。现在很多撞针都是分体焊接的。

撞针座上还有很多油污。

气缸内部。

钉子终于拿掉了。

枪嘴与枪体之间有橡胶垫。应该是一个防尘垫。

原计划不打算更换枪嘴总成,只换压盖。现在看过于乐观了,枪嘴伤的不轻。

分解枪嘴。

枪嘴这面看没啥大问题,磨损不严重。

靠,必须得换了。

磨损是全方位的。

这块胶片的确是密封件。

用来密封撞针孔。

防止灰尘进入气缸,也防止气缸内的油污喷溅出来。

这是扳机触发的气路开关。

气路开关的另一面。

检查撞针后,感觉磨损不是很严重,打磨一下继续使用,能省20多块。

撞针前端打磨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开始匹配枪嘴部件。淘宝直接搜索天士,啥也没有。百度搜索,结果天工T64的信息铺天盖地,天工才是名牌产品。这把尽管外观与天工神似,但它们的配件并不通用,尺寸差距巨大。后来发现美特T64的枪嘴外形跟这款几乎一样,反复比较安装尺寸,确定这款钉枪应该是美特T64的孪生兄弟。果断出手发了一套美特T64原装枪嘴,到手后立马尝试组装,安装尺寸完美匹配。只是没有两个定位销孔。

新枪嘴比老枪嘴短了一些,没关系,打磨撞针可以调整匹配。

美特原装枪嘴的质量明显好于原来的枪嘴,表面喷丸处理。只是没有箭头所指位置的两个定位销孔。

开始清洗组装。自制机油壶上场。

组装过程中发现新枪嘴的撞针槽窄了一些,打磨撞针后完美匹配。

完成组装。

上气测试一切动作正常。

枪嘴完美匹配。

严丝合缝。

新枪嘴也有快拆快速取出卡钉设计。

与保险架完美匹配。

获得重生

保险架一端卡在扳机外侧,保险架如果不能下压到位,扣动扳机无法触发气路开关,钉枪就无法击发。

气路气闭良好。

排气盖后端的排气口,排气压力很大。如果润滑油上多了,从这里喷出的就不仅仅是气了,哎,不多说了。

印象中排气盖这里应该有密封圈的。

这把钉枪外观与天工神似,但配件却与美特通用。

剩下的钉子用来测试。

一口气全部打完,不卡钉了,力气非常大。没有打进去的钉子是悬打造成的。

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照片拍得不错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里面的结构

网友:
这个型号主要用于钉木方或钉电线槽。

网友:
拆的很完整,不错,十分明了

网友:
学习了,这玩意可真复杂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东西新的也不贵吧

网友:
前两天才看到买气钉枪被判刑。小心哦。

网友:
当年安装自家电路的时候就想买把气钉枪,但是还要配个空压机划不来,又看了电动钉枪,据说不怎么好用就没买,硬是纯手工打排钉,一个人花了差不多半个月才装好全屋的线路。

网友:
这东东不是枪头要顶着模板才能激发的吗?能悬空打很危险的感觉

网友:
一直没搞懂活塞是如何锤击,和缩回的

网友:
顶住物体才能发射

网友(2020-04-22):
谢谢楼主拆机分享  终于看到了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