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IBM AS/400小型机 ,为数不多的非*nix 非win体系的机器。不可以转载!

楼主(2019-04-29):
1994年的,够老吧。为数不多的非*nix 非win体系的机器。不可以转载!
众所周知吧,绝大多数X86 机器都是wintel 体系,另外的RISC 也绝大部分不是各种unix 就是linux。但是这个系列是罕见的,使用CISC CPU,不用unix不用win/。

楼主:
不可以转载!
介绍故意的语焉不详就是不想上搜索引擎。 见谅。

过两天我ebay的小附件到齐了的话我会接好开起来展示一下的。

网友A:
AS400系统我们公司还在用。

IBM还专门给定制了win系统下的GUI界面,但是还是黑屏类DOS操作,替代ER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400系统我们公司还在用。

IBM还专门给定制了win系统下的GUI界面,但是还是黑屏类DOS操作,替代ERP的。 ...

是的。
这个根本就没有GUI界面。从infowindow 看就是绿字黑屏。 12345按数字键选菜单执行相应功能的。有点像插卡的小霸王学习机那样。

游戏倒是有几个,就是这种模样的。你不能把它想的太漂亮,倒是挺耐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根本就没有GUI界面。从infowindow 看就是绿字黑屏。 12345按数字键选菜单执行相应功能的。有 ...

GUI是后期定制的,因为终端机都是win系统的,不可能在专门组装一台专用的机子操作这玩意。

就是这样,那GUI最好还在win98下运行,最多到XP

目前还没见到能在WIN7下运行的。

网友A:
光标用方向键或tab移动,Ctrl键确认,回车键没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画面。

但是重做系统之前不能展示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应该还没删。所以这些机器即使淘汰了,外人也很少能见到。

网友:
不是楼主介绍都不知是什么设备,楼上也是一位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标用方向键或tab移动,Ctrl键确认,回车键没用。

熊猫你们单位是台企或者港资的吧 我以前单位也用类似的东西 netterm 什么 终端

楼主:
现在就日本合资企业、还有印度 特别爱用这套系统。国内好多都改windows了。
        还有就是传统大型机用户,金融、保险、券商、航空公司。一看满屏绿,不是400 就是大机Z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熊猫你们单位是台企或者港资的吧 我以前单位也用类似的东西 netterm 什么 终端  ...

台资的,这玩意没有ERP好用,单丝据说安全性高多了,服务器在台湾,到大陆用的V*N专线,很少出问题。

楼主:
infowindowII 我还有一套多余的,随机子带了两套,  有专用水晶头键盘,有9针转VGA显示器转换器能用普通显示器。
需要自己找那个25针转分叉同轴线的转换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日本合资企业、还有印度 特别爱用这套系统。国内好多都改windows了。
        还有就是传统大型机用 ...

都是不差钱的用这玩意儿。不过现在也都开始往PC服务器方向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不差钱的用这玩意儿。不过现在也都开始往PC服务器方向改了。

好像还真不是差不差钱的事情。大集中化计算其实便宜。它各个终端机都是特别简易的,没本地CPU没本地OS。 虽然主机贵,但是一台主机可以带几十台终端。买了主机就包括无限数量终端用户许可、无限用户的DB2许可(当然,保证主机不卡死的前提)。 就要用PC堆砌,几十个 商业windows + SQL server正版软件授权就是天价了。硬件费用都能忽略不计了。

中国大陆基本就是微软的后花园,其他体系的极其少见。但是印度可不一样,印度使用的传统小型机、大型机、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工作站特多的。好像印度IT圈就是30年的美国,美国淘汰的东西统统都往印度搬。美国大公司也放心的把大量代码工作交给印度人做。 office 就是印度代工的,没比尔盖茨什么事。

网友D:
其实挺好使的,回不去了。RS/6000,AS/400,ES/9000,早期IBM可是要养一屋子人对付不同的os,后来硬件慢慢统一了,晚期的AS/400我记得和RS/6000的硬件差异已经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挺好使的,回不去了。RS/6000,AS/400,ES/9000,早期IBM可是要养一屋子人对付不同的os,后来硬件慢慢统一 ...

对~ 好比 P570之后的整个都是一柜子PC机堆起来的。 系统scale 无非就是多几个抽屉。而且后期IBM的硬件做工也缩水的太厉害。 你看这个早期的400-310就根PC完全不一样的结构,那些SPD大插卡的外壳不是铸铝的就是特别厚的钢板,而且细节处理的特别好。

我不拆开展示了,万一拆坏了机器,等老婆回来就该打架了。 这个里面的构造特别简单:机箱中间一块背板,两边都是大插卡一块块推进去,其他什么都没有。看见背后就能想象出机器前门里面是什么样。

网友E:
小声逼逼一句:x86就是CIS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声逼逼一句:x86就是CISC。。。

现在的CPU不怎么提这个了,您说i7 是CISC还是RISC ?  APPLE  A11 呢? 其实都不是!现在架构都是各取所长的混合体系了。老奔腾以前是这么分。CISC是个指令系统的集合,(486之前的intel x86)是CISC的一个子集,RISC也是一样。

我这个帖说的不是特别准确。 因为在OS400的 V3 R2之前的机器CPU是48bit的CISC体系 CPU ,之后就全是power (powerPC)体系CPU。从48bit 判断,肯定不是x86 但是资料写的就是CISC CPU 没介绍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CPU不怎么提这个了,您说i7 是CISC还是RISC ?  APPLE  A11 呢? 其实都不是!现在架构都是各取所 ...

我也不懂,瞎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CPU不怎么提这个了,您说i7 是CISC还是RISC ?  APPLE  A11 呢? 其实都不是!现在架构都是各取所 ...

也不是混合,是都在搞RISC。
i7是CISC进去译码器处理成RISC再进去内核计算。
多线程就是多个译码器,对应译码器效率不及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