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大叔那淘来的13串锂电充电器 麦亚迪48V8-14AH

楼主(2019-04-29):
外观

四个螺丝 打开

背面全貌

输入  保险被吃了?

原来在背面 铜保险 电流够大一样能“保护”

输入电容400v47uf 也够小的

utc3842

5N65 开关管

lm324

变压器上有个标签 4812应该是48v 12ah的意思

输出端有个可调电阻打胶的,应该是电压微调的

输出电容相对良心 一只100uf 一只220uf

整流二极管有两个位置,实际只装了一只,大电流版本应该是两只的

通电 灯亮了,

这样看明显点

空载电压59.5v

带载50ma 电压变成54.9v

带载1安 电压变成54.7v

转灯电流0.45安  此时电压54.8v

最大电流1.7安,再大0.1安电源就打嗝了 此时电压35.9v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和铅酸电瓶充电器没啥区别哈

网友B:
有大叔有大妈,就是幸福。。。。

网友C:
有一次买充冲电器的说,现在大多的都没保险丝,都有细铜箔导线代替了,说的我差点信了,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
背面的铜箔就是保险丝!

网友D:
这个还是两段式么?

网友E:
这种普通的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结构都差不多,差别在元件选择和焊接工艺上,特别好的充电器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铅酸电瓶充电器没啥区别哈

没看出来区别,等大神来科普  3842+324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大叔有大妈,就是幸福。。。。

据说温总最喜欢大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次买充冲电器的说,现在大多的都没保险丝,都有细铜箔导线代替了,说的我差点信了,是这样子的吗? ...

确实大部分都不装保险丝了(只有良心产品才有),一个保险丝几毛呢,10万只充电器能省下两三万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两段式么?

理论上是cc/cv模式,但没有电池模拟不来,电子负载内阻太小试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普通的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结构都差不多,差别在元件选择和焊接工艺上,特别好的充电器比较少。 ...

好的也有,里面有单片机,真的是充满自停,稍微 好点的就是emi滤波,保险这些全有,

网友:
不错,话说,为啥我的锂电充电器电压是50v的那?

网友F:
这是我的24V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的24V充电器。。

这个和笔记本电源有的一比了

网友:
散热片感觉小了

网友:
3842+324标配充电器

网友:
我看成比亚迪充电器了

网友:
这充电电流有点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