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拍了个米沃奇2402拆机改夹头

楼主(2019-04-29):
之前一直用大有5282天天钻不离手胳膊疼,又买了个米沃奇2403重量和5282有的一比,疼。
逛咸鱼看到米沃奇的2402快装夹头感觉会轻些!拍回来一看不能装双头批头蛋疼!重量到挺合适的,工作量大,费批头一直用的D1材质的双头批头。
这总不能给切掉一头吧!多浪费!估摸着怎么能改一改!然后开拆

夹头

最后拆下来亮河钢珠一个弹簧零件

完工!

这个文化水平低不知道怎么表达,就这!闲了在从新编辑!12点了睡觉

网友A:
快装夹头除了dewalt其他牌子都不支持双头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装夹头除了dewalt其他牌子都不支持双头批头,

日产的都支持!还有国产的!

网友B:
这种就叫螺丝批,确实轻些,有过一把本坛出掉了,要想手不痛估计12v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叫螺丝批,确实轻些,有过一把本坛出掉了,要想手不痛估计12v不行了 ...

找不到比这轻还一样有劲的了!

网友:
好奇 楼主的工作量

网友C:
看着很新 很不错 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新 很不错 多少钱收的?

咸鱼400感觉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装夹头除了dewalt其他牌子都不支持双头批头,

得伟好像只有少数几个产地的支持双批头,牧田基本都支持双批头

网友C:
我去年底 淘宝买了一个9成的  558.。
现在几乎用2402了,2404每次换钻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底 淘宝买了一个9成的  558.。
现在几乎用2402了,2404每次换钻头麻烦。 ...

少个夹头感觉轻不少,还短些。

网友:
博世的轻一些

网友D:
楼主主要装那种螺丝呢?12v扭力批好像玩儿的人不多  一般螺丝7.2v的足够了吧?

楼主(2019-06-01):
引用 网友D:
楼主主要装那种螺丝呢?12v扭力批好像玩儿的人不多  一般螺丝7.2v的足够了吧? ...

三合一螺杆,15自攻丝,30自攻丝,打5个的拉手孔,每天差不多上几千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底 淘宝买了一个9成的  558.。
现在几乎用2402了,2404每次换钻头麻烦。 ...

少个夹头轻不少

网友(2020-01-16):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比这轻还一样有劲的了!

TD111轻巧有力,我喜欢用

网友E:
我用的拓美科批头,耐用,要是要求同心度最好用单批头,还有便宜的仆派批头,坦客批头,都可以的,贵的就是得伟,日本的威威,米沃奇,牧田,拓美科说是给大牌代工的,我用的还没有坏过,用的世达批头拧了400多自攻丝,还能用,拓美科拧的多了,该能用,有个搞安装的,用的拓美科的也没说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拓美科批头,耐用,要是要求同心度最好用单批头,还有便宜的仆派批头,坦客批头,都可以的,贵的就是 ...

拓美的用过!米沃奇的也用过!都不如D1材质的双截棍批头

网友:
我也买了个双截棍的,一个长,一个短,跟螺丝吻合,耐用,硬度高,批头耐用,还是要看跟螺丝的吻合,前几天去工地上螺丝,用的仆派批头不合适,世达不合适,用双截棍的合适,拧螺丝快多了,还有的螺丝非标的,PH2的不能用,PH3的也不能用,还容易坏批头,不是批头不结实,螺丝不标准,

网友(2021-02-26):
这个机子带电锤功能的吗!还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