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机械键盘硬改

楼主(2019-04-30):
今天实在是不知道要干点什么,把标准104键机械键盘硬改成87键(直接角磨机伺候),大家随便看看就好,打发时间,做的不好请见谅,图片不会插入说明,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

楼主:
大小写指示灯在方向键上面蓝色的,线也没接几根,懂矩阵键盘的,这个就是小孩子玩的玩具,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可能是这个级别发图有限制,估计得等明天的明天了

楼主:
感谢大神们的M币,感谢大神指点,本人是实用派,不讲究外观,不会说话是个硬伤,大家勿怪

网友:
        哦亲ZBC,哈拉少。

网友B:
对于办公来说,有个小数字键盘还是方便不少,家用娱乐可以这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办公来说,有个小数字键盘还是方便不少,家用娱乐可以这么改

就是没班上,在家闲的发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个级别发图有限制,估计得等明天的明天了

谢谢提醒,第二天重新发图成功

网友C:
好看是好看,可是光污染啊

网友D:
直接锯掉竟然直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锯掉竟然直接能用

你要知道怎么把锯段的线一根根都接起来才是关键,锯板子吗,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看是好看,可是光污染啊

光可以调节亮度,也可以关掉,还有花样,我是为了拍摄效果调大点,一般白天都关掉,晚上只开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第二天重新发图成功

小键盘使用起来,尤其输密码比较方便,或者做算数也方便,毕竟键盘上的那一溜数字从左到右摁一遍很麻烦,还容易摸错了,小键盘基本上可以瞎打

网友:
竟然切掉了,败家啊

网友:
感脚切下来的又可以改个计算器,太划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要知道怎么把锯段的线一根根都接起来才是关键,锯板子吗,好玩的

别我曾经飞线测矩阵啥都干过,这事可不想再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我曾经飞线测矩阵啥都干过,这事可不想再来一遍

大神啊,我只能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键盘使用起来,尤其输密码比较方便,或者做算数也方便,毕竟键盘上的那一溜数字从左到右摁一遍很麻烦, ...

其实我就是闲的,Keil也好久没玩了,除了看电视还能干嘛,所以就————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是闲的,Keil也好久没玩了,除了看电视还能干嘛,所以就————切 ...

呵呵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