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吸顶灯灯盘。

楼主(2019-04-30):
不停的闪,拆开。。。。。

网友:
220要是没有隔离变压器很危险的

网友:
偶遇到过一次,跟频闪灯一样,是灯珠的问题

网友:
看完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
看铝基板面积还不小,一般闪烁应该是灯珠的问题,某一个出问题了。

网友:
灯珠坏一个其它就会跟着闪,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灯珠内部导线微虚焊,亮了热了就断开,冷了再连上循环。

楼主:
连接线不行,换3根连接线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线不行,换3根连接线好了。

灯闪碰到过灯珠和电源驱动有问题的情况,连接线的问题不多见。

网友:
一组和全部不规则的闪动,灯珠和电源导线等要慢慢排查。有规律的闪动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三角形的没有买过呢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见三角形的

网友:
提示信息关闭

网友:
謝謝分享  应该是有灯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