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块很牛的led四驱电路

楼主(2019-04-30):
看整体结构应该是四驱

输出六根线,每三根驱动两个led,我是这样想的

电路板背面,没有元件,只有。。。

哈哈,着这画的像水牛,老牛科技出品的?

输入部分,这个电容干嘛用的?

输入电容容量还不小,两颗

都是数字,我是看不懂,这样的芯片有四块,对应4个变压器

这里还有个ic5,也不知什么作用

输出部分电容,看来输出电压也不低啊,可能驱动一串led用的

呼叫灯神,快来看看!

网友:
不错,看起来很好。那牛真传神

网友:
广告牌背灯用的吧

网友:
又哪捡的板子,貌似烧了?

网友:
头一次见到小型的多相电源,以前我见到有些机箱电源带休眠输出的小开关变压器,按开机键到主板,然后主板给主输出的大开关电源工作。

网友:
板子上的动物是咋回事

网友:
就是一非常普通的非隔离双色叠加驱动,60w*2,单边可以拖40-60W双色LED灯条,十多元钱一个吧,带了安规,电阻式保险管,桥堆也很一般.高压端电容也就是5000小时的常规货。非常普通,便宜的12-3元,好点的16-7元,,

网友:
客厅大灯就是用这种驱动,功率100W左右

网友:
四个变压器确实头一回见,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我看到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