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WR710N简单复活

楼主(2019-04-30):
     机器:TP LINK  TL-WR710N
     故障:WIFI可连LAN无法连接
     故障位:Q1(S8550)

     其实没啥技术含量的,就是放着好多年了,因为给机顶盒做桥接一看直播就死机,看片偶尔死机,并发数这货顶不住。手机上上网还可以,觉得扔了可惜。拆机就不发了,有坛友已经发过。
先来个正反面。

反面

B级电压

E级电压

C级电压

我们知道B级时控制级,既然控制有了,电源E又有了,就相当开关打开了就是没电出来,那肯定是开关自己问题了。这个电源是提供给隔离变压器的电源,它没了LAN自然就没法工作了。

更换后正常的电压

OK完成LAN PING 也正常了,

LAN登录也正常了,

虽然东西不值钱,但是学到的东西可是无价,万一哪天那个高级路由挂了也是这部分问题那就显现出价值了。

网友A:
我也有710,还有一台886,用K2P后闲置下来,手贱拿来换内存,2部路由都搞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710,还有一台886,用K2P后闲置下来,手贱拿来换内存,2部路由都搞死了。 ...

烙铁一定要接地,都则容易静电击穿。多搞几台就炼出来了~学费我可交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铁一定要接地,都则容易静电击穿。多搞几台就炼出来了~学费我可交了不少。 ...

是啊,我用普通电烙铁,后来看别人说最好用白光,至少像你说要接地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B:
这个710还是很好的,2个月前淘汰了rg200e-ca,这个改了8m+32M,刷了op,用了2个月没断过电了,唯一遗憾是USB口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710还是很好的,2个月前淘汰了rg200e-ca,这个改了8m+32M,刷了op,用了2个月没断过电了,唯一遗憾是US ...

还有这等玩法?刷机后天线不用校对参数么?看来有空也改改。

网友C:
大虾,k2无线不稳定是怎么回事,排除软件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虾,k2无线不稳定是怎么回事,排除软件原因

这个你打开LOG会有提示的。

网友(2019-06-13):
折腾了无数个迷你路由的路过。。。  支持自己动手折腾~

网友:
我有一个硬改版的840N,8+128的,不开机了,上电指示灯不亮,TTL也不通,估计3.3V的电源坏了,放着吃灰等着拆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