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胶片时代顶级闪光灯-尼康SB-28开箱+试用+拆机

楼主(2019-04-30):
曾经在有了佳能EOS 350D后,就想配点周边,当时对闪光灯也很有兴趣,无奈那价格还不如撸镜头
随着时光飞逝如电,长江后浪拍前浪,当年的草早已经枯萎!

突然看到积分商城有坛友出闪光灯,虽然是泥坑20年前的,但9K9还包邮,看起来也不贵,立马下单
随后查了下,尼康闪光灯无出其右,SB-28还是胶片时代顶级闪光灯之一,只是不支持数码单反了
其他详细资料,包括说明书都找不到

上周六终于到手了
开快递箱,气泡袋包装
坛友还送了个小米10400壳子

闪光灯成色很好,简直看不出是20年前的产品
看来上家用得不多,保存得也好
正面

前面

侧面

灯头

底部

各部细节:
前面板介绍
红眼灯和辅助对焦灯肯定是用不了了

触发接口

热靴接口

锁定转盘

旋转后,下图黄圈位置会伸出个定位销

小鬼子造

红眼灯,比相机上的大多了

外接电源端子

物理操作界面

按键细节,橡胶键帽

右侧为电池仓和灯头锁定键

按下锁定键就可以旋转灯头上下左右角度了

上下0°~90°

右旋最大为90°

左旋最大180°
可以给自己闪一张了

灯头,看着光亮如新

上面还有附件

内置的广角扩散片和反光板

反光板上贴有组合键说明,贴心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打开电池仓竟然还送电池了

五颜六色的好花哨

紫米出的碱性电池,雷布斯还要做电池?

电池空仓

盖子

有电池就直接开机

四种模式,从网上的信息看只能用常规的手动M模式
特别注意的是还能用光圈优先A模式,这个得益于SB-28自带测光器了

浅绿的背光,挺好看

闪光指示灯已亮,按下红键可以闪光,单机功能没问题

接下来请出12岁的老机机,佳能350D
外观、色调挺配

老机机这么多年从来没用过热靴口

仔细研究一下

闪光灯热靴口信号负藏在这里

虽然触点不同,但C、N两家热靴口都是符合ISO 518标准的

老牛吃嫩草,佳能被尼康插了

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

侧面

C、N的拉郎配不能只强插,还得谈感情

开机试拍看看

室内用手边的东西摆一下
350D设定光圈优先,光圈值为F/8,先不用闪光灯
环境光曝光,自动0.6秒
拍摄效果如下(原谅偶手抖)

再设定350D为M模式,光圈值还是为F/8、快门1/100秒,还是不用闪光灯
拍摄效果如下(曝光时间短,但也不是全黑啦)

现在开闪光灯,SB-28用A模式,光圈设定为F/8
350D设置不变
灯头朝前打(直接照射),拍摄效果如下

看上面样张,光比较硬,再来
350D和SB-28的设置均不变
灯头朝上打,靠天花板反光来补光

拍摄效果如下

这下要柔和多了,但是欠曝,不知道是不是测光器的问题

总体看,这个SB-28外观成色不错,能试到的功能完好
虽然不能TTL,当手动灯应该也和现在国产灯差不多吧
好了,初步上手就到这里,后面再慢慢摸索

------------------------------------
拆机
更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096

网友A:
理论上这个灯是可以用在数码单反的,老灯一般都是高压触发,数码单反是低压触发,但是很多都是兼容的,我手上很多老闪光灯都能直接在数码机上用,不行的话自己做个高低压触发转换板就行,没几块钱的事情,主要是用光偶做信号隔离,泥坑跟佳能闪光灯触点不兼容可以用转接板搞定,不过没太大必要,一个二手永诺的带变焦的灯也就百来块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个灯是可以用在数码单反的,老灯一般都是高压触发,数码单反是低压触发,但是很多都是兼容的,我手 ...

谢谢!
没问题,可以直接触发闪光的,不需要转接板
只是只能用A和M模式,TTL就不用想了

网友B:
用得上就是宝!

网友C:
这闪光灯,在早前的胶卷年代,可是价钱不薄。

网友D:
俩配一起,这下可以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得上就是宝!

好好好,但愿是个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闪光灯,在早前的胶卷年代,可是价钱不薄。

嗯,具体价格不详,可以参照现在的顶级灯

网友E:
这灯我有两,一个背光挂了

网友F:
谢谢分享,不拆要差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俩配一起,这下可以送了~

这下可以评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灯我有两,一个背光挂了

背光应该是LED的,挂了可以修噻

网友G:
谢谢分享。。。。这闪光灯质量是错,撸得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不拆要差评哦!

看着没拆过,拆开有点可惜哈

楼主:
哈哈哈,只是M币,相当于100大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这闪光灯质量是错,撸得很爽!

哈哈,是的,用M没负担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着没拆过,拆开有点可惜哈

这种高级货没见过,不知道里面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高级货没见过,不知道里面什么样

偶也没见过,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