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垃圾堆里捡了个电源,大家看看能干啥?

楼主(2019-04-30):
垃圾堆里捡了个电源,大家看看能干啥?

网友:
好东东,可以改成可调电源等等

网友:
这个只能充手几把,5v电压太低了改可调要重绕变压器

网友:
多口手机充电器

网友A:
买两块灯板做一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两块灯板做一个时钟

这个就是灯板的电源

网友:
可以折腾成40口的手机充电器,到火车站、公园等热闹的地方提供充电业务。

网友:
这电源我还有几个呢

网友:
包邮过来我替你好好想想

网友:
我还有几个,电压太低了,不什么用,不想折腾。有几个电脑电源改可调够用了

网友:
可以组装一台电脑

网友B:
这个电源厉害,都不用改电路,接线端子旁边换个电位器可以调2.5v-8v,充钛锂,铁锂和三元锂电池,一个电源搞定全部锂电动工具

网友:
楼主这是捡了两个电源呀。我这里什么也捡不到

网友:
这电源成色看着挺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厉害,都不用改电路,接线端子旁边换个电位器可以调2.5v-8v,充钛锂,铁锂和三元锂电池,一个电源 ...

请教一下换多大的电位器?我手头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想调成7.2伏充电器。

网友:
改18650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