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热熔胶大法修复陪伴多年的德生钟控收音机(DR-920)

楼主(2019-04-30):
偶尔一次调台过头了,发现调台失灵,拆开看了下,发现是个塑料柱断了。本来用了10多年了,每天伴着我入睡(不是老婆胜似老婆),外观不咋样了,天线部分也搞得不像样了,可以看下图,某鱼上二手的外观比这好多的,包邮才30元,但恋旧情节太重,这是病,得治。动手自己搞一下,实在不行就over了。道路还是比较曲折的,先是用502胶粘,不行,太细了,还试了一种粘家具的也不行,最后找到段粗细相当的的铁丝,量好尺寸,用挫把两头挫平,用钳子夹着在煤气炉上加热,趁热,融化塑料,也是反复几次才成功,最后在缝隙里加上点热熔胶加固一下。在搞得过程中。音量调节旋钮也断下来了,年久了,最后也是用热熔胶搞定,买不着新的,也是不值当的。

网友A:
所以说啊,家里要是有个人会修东西,就不可能用上新产品的

网友:
哇嗷,德生应该给您一个产品最佳战斗奖

网友B:
手上好几个德生,都在吃灰中,其中9700开机半天才有声就拆开准备修,后耽误没修就一直开着壳,现后壳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啊,家里要是有个人会修东西,就不可能用上新产品的

深有体会啊,家里人都有意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好几个德生,都在吃灰中,其中9700开机半天才有声就拆开准备修,后耽误没修就一直开着壳,现后壳都找不到了 ...

要是实在用不着,就咸鱼给我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啊,家里要是有个人会修东西,就不可能用上新产品的

所以得空就得把手机包好了揍一顿,打出内伤就不好修了。23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得空就得把手机包好了揍一顿,打出内伤就不好修了。2333

别价,可以咸鱼给我,我现在准备咸鱼收个5.5以上的大屏手机来看视频呢,只要价格合适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实在用不着,就咸鱼给我个,

好好,回去找下, 之前收了好多个,后面又收了几个车机,玩不过来了,收音机就实在是受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回去找下, 之前收了好多个,后面又收了几个车机,玩不过来了,收音机就实在是受冷落了  ...

车机?就是汽车上用的?这东西比收音机还有玩头??

网友:
什么说捏,永不消失的电波,喜欢听收音机的还是有很多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机?就是汽车上用的?这东西比收音机还有玩头??

看个人喜欢吧,
车机有带CDUSB,个头大点,重点,声音大(共四台)...收音机便携波段多(好坏应该有6台),,,各有千秋吧
还有纯收音头/小卡座  实在太多玩不转

网友:
收音机不如天线好玩。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传输远了就变得稀奇古怪,我想用导线织个网捕捉,最后在墙上画了个三角形...

网友D:
塑料的可以用环氧树脂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的可以用环氧树脂ab胶

太细太短了,还有个能随着转动的小轮子,没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