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玻璃面盆换陶瓷面盆

楼主(2019-04-30):
玻璃面盆,放了热水,然后再放冷水,就炸了。

炸了个聋。。。。。。。

好大的聋。

关总阀。

拆水管。

移除面盆

不锈钢架子

割胶

电起子上。(口水,还没用过电动工具。)

还是要用手动

手动扭矩大。

看看新面盆。陶瓷。

楼主:
二楼继续啊 。

工具包

陶瓷盆下水口打胶

精修胶

继续打胶

安装水龙头,质保五年。

比较暴力啊。

什么鬼牌子?

开柜子。

柜子吊装孔

拖进来。

比划中

确定高度,孔位,划线。

上电锤,打孔。

试装固定螺丝

OK

拧上

扳手锁紧

上面盆

把水管接上。

水管安装OK

安装下水管

面盆安装完成。

下面是安装镜柜

拆下镜子门

确定位置。

测量位置

电锤打孔,然后安装,锁螺丝。

验收边距下

验收上。

这个位置,需要调整下。

安装柜门

调试柜门。

差不多了。

搞面盆卫生。

打玻璃胶,封边。

完成

比玻璃盆大气多了。

玻璃柜

这里开门会撞到墙壁。需要用个东西保护一下。

旧的,扛下楼,扔掉。

喝上阳光果蔬,OK、、、、、、、、、、、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这玻璃面盆不耐热的?

网友A:
淘宝中奖了一套一米二的卫浴洗脸盆,大概价格800多,今晚交房,到时搬过去也要装起来了。

网友:
两种都不好,洗东西时水容易荡出来,那种台盆面板开口比台盆稍微小一点的就好多了

网友:
还是陶瓷经久耐用,也好打理

网友:
水龙头要是锌合金的就爽了

网友:
角阀都省了. 右边管离柜边太近了,以后要是水管头断里面的话  有的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淘宝中奖了一套一米二的卫浴洗脸盆,大概价格800多,今晚交房,到时搬过去也要装起来了。 ...

这么贵啊,看着价格也不高,完全可以淘宝购买自行安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啊,看着价格也不高,完全可以淘宝购买自行安装的吧。

需要有高级玻璃胶。还有要电锤,电钻。

麻烦。

所以直接实体店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啊,看着价格也不高,完全可以淘宝购买自行安装的吧。

安装的时候,下水哪里,还是要打个德国玻璃胶。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瓷盆,不会很平,就算有胶圈,时间久了,有可能会漏水。)

在安装的时候,打胶,可以省去后面很多维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的时候,下水哪里,还是要打个德国玻璃胶。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瓷盆,不会很平,就算有胶圈,时间 ...

学习了,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有高级玻璃胶。还有要电锤,电钻。

麻烦。

电钻(或电锤)可以借一样,加螺丝刀就够了.这种粘了砖的用一字转头先打孔,好定位砖不会裂,胶才十块钱一支,可以装3~5次. 这种墙电钻就够了,不一定要用电锤, 去年过年才在家里自己装的一套.
定位时量准点其他都没啥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的时候,下水哪里,还是要打个德国玻璃胶。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瓷盆,不会很平,就算有胶圈,时间 ...

咱家的就是瓷盆的,已经换几次底漏了,也不用玻璃胶,安装时就是用很普通的胶垫,因为使用时面盆不装太多的水,即洗即放,所以没有发现底漏有漏水的情况。安装时如果使用硅胶垫,拧紧,面盆多装水应该也不会漏水的。

网友:
这种造型的不可能是钢化的了

网友:
看来今后混坛子不仅要一手好技术还要一个爱拍照的老婆才能赚到M币了。

网友:
没有冲击的不行的

网友:
楼主的手毛亮了

网友:
水盘下面尽量不要密封起来,很容易ou烂的。其实原来那个不锈钢架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