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罩可拧下的led球泡灯,有什么牌子推荐的?

楼主(2019-04-30):
准备买3w或者5w的,请大家推荐下,谢谢了

楼主:
那也要配件啊?推荐一个配件链接?

网友A:
推荐欧普款球泡套件,光源和驱动自己配就行

网友B:
我买过这家的30个,不过我买的是不带灯罩的射灯,目前两年来,坏了一个。还可以。
https://uland.taobao.com/coupon/ ... VkJf85DsD3jKmrZhMsi

网友:
室内用的话别买白光的,一定要买暖光的。不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欧普款球泡套件,光源和驱动自己配就行

灯的核心也就光源和驱动了,
怎么就推荐了一个外壳,
主要部件没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这家的30个,不过我买的是不带灯罩的射灯,目前两年来,坏了一个。还可以。
https://uland.taobao.co ...

谢谢推荐,我也是喜欢用暖白的,
4000k左右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的核心也就光源和驱动了,
怎么就推荐了一个外壳,
主要部件没推荐的吗? ...

散热不好,用什么灯珠也容易挂,隔离驱动随意,光源看你是追求高显色或者价格什么的,仿流明的容易焊接,贴片的容易虚焊,而且焊接不好还影响散热,而且做工比较好的铝散热片外壳市面上因为成本问题很少见的,老黑家打包了7、8斤驱动现在还有好多

网友(2019-06-25):
我通过多放比较,不屏闪,给孩子学习用,汉德森,美的

网友: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我也是喜欢用暖白的,
4000k左右的吧

这家有高显色指数的灯板,价格还行,4000K暖白的,驱动60V 150mA以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家有高显色指数的灯板,价格还行,4000K暖白的,驱动60V 150mA以下就可以。
...

驱动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有推荐的吗?

驱动他家也有,我买过,艾华电解加晶丰明源的方案,输出是100mA,没有上架。

网友:
好像叫“亮韵美”,几年前我花了100块买了10个装壁灯,现在还没坏

网友:
17年,30元一箱40个,3w的,撸了2箱opple,换了之前坏的10多个,现在一个都没坏,这2箱估计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