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大家电,美的洗碗机

楼主(2019-04-30):
同事的洗碗机,说刚过保就坏了,提示漏水,程序无法进行下去。在家放了一年,自己打开看过没发现漏水。

然后开车运到我家来,让我帮忙看看

这个东西估计占地半平方米多,很沉

下部面板拆开后看到一堆电路板,因为太重很费体力,没拍摄。找到一个明显探头的东西,以为是湿度传感器,结果是温度传感器,测量后没发现问题

最后在网上搜索信息发现漏水提示是因为进水量传感器引起的,其实不是真漏水,只是进水量不正常

进水量统计的原理是进水水路的飞轮上的磁铁,旋转后断续接通干簧管,然后MCU根据脉冲计算进水量

飞轮傍边的干簧管电路板拆下来,用磁铁测试果然不是很灵敏。淘宝订货oki的同样干簧管,换上后测试,修复

坏的干簧管:

新买的干簧管:

测面的飞轮:

插进去:

进水管是洗衣机接口

疑问是,为啥还用干簧管这种古老的东西,玻璃的,里面有惰性气体,用弹性触片,很容易坏。为啥不用全电子的霍尔元件??

好吧,我也不深究了,修复就成,谢谢观看

网友:
没用过这高科技,全手洗。呵呵

网友:
我家里西门子的洗碗机也是这种进水计量器,也是想不明白,都是液晶面板显示信息的了,进水计量不用霍尔的,。。。。。

网友:
不用霍尔器件,我猜可能是水中杂质会有影响

网友A:
我家早买了洗碗机,老妈嫌废水不舍得用,当碗柜得有小十年没送电了估计坏了。

网友B:
不知道怎么洗的玩?热水加洗洁精冲刷再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洗的玩?热水加洗洁精冲刷再烘干?

原理上就是热水冲洗烘干
用的是专用的洗洁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早买了洗碗机,老妈嫌废水不舍得用,当碗柜得有小十年没送电了估计坏了。 ...

我试机的时候试过,快速洗,废水就就一盆水
感觉比我自己洗碗还要好些

网友:
这玩意得个大厨房,还得留置好空间  水电 下水,坏了 还得购置同型号的。

网友:
挺好用的!要买就要买大容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机的时候试过,快速洗,废水就就一盆水
感觉比我自己洗碗还要好些

老人的这种固执的观念很难改变。 不看实际情况如何一口咬定,它废水+洗不干净。

网友:
人力成本高了之后很快就会普及开,我们学校实验室洗玻璃器皿就是用的洗碗机,节省劳动力和时间

网友(2019-07-10):
洗水杯超级干净的,买的美的也坏了,修一次300+

网友(2019-08-12):
我也是买的美的,新到货就溢水故障,换了一台正常但排水时有奇怪的声音,好像洗衣机牵引器发出类似的声音,懒的换将就用,但用了1年多过保了,现在都通电不开机了,还没有空修,美的现在的产品质量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玩意效果咋样,刷的碗干净不,用水量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玩意效果咋样,刷的碗干净不,用水量多少

用了就知道,洗的干净的不得了,人工洗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的境界。

至于用水量,现在的水价,20公斤的水1毛钱,100公斤的水5毛钱。你确定要想去研究它到底要用多少水?

还不如研究一下洗碗机专用清洗块,要超过1元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就知道,洗的干净的不得了,人工洗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的境界。

至于用水量,现在的水价,20公斤的水1 ...

谢谢了

网友:
以前也想买这玩意的。但看了下,占地大,而且还要买专用的洗洁剂,普通的洗洁精不能用。
然后就放弃这个想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早买了洗碗机,老妈嫌废水不舍得用,当碗柜得有小十年没送电了估计坏了。 ...

洗碗机最大优点就是省水,要比手洗还要省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