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5V2A;天津阿福特板子,空载“哒哒哒”响,变压器?~~

楼主(2019-04-30):
三星充电头,当初没少搞。三星的比较看中,充电头算能完美拆和复原算是优点。买过的,这多年也没有用坏的。
阿福特版本网店买过,发现空载时哒哒哒响,卖家又补发一个,后来发现补发的非正品,好像是小电流的(当初没有USB测试表)。

三个都是天津阿福特5V2A;
左①#:充电正常(发现是被修过的); 中间②#:不能充电(故障);右③:充电正常(网店哒哒哒响)

左①#:充电正常(修过的); 右②#:不能充电(故障)
版本是一模一样的。

左②#:故障的,以前拆走了一个电容。

左②#;故障的,拆走一个电容。  很明显右①#板子被修过,高温吹过吧。

②#;被修过的少个肖基特,有点担忧。。。。

其他元件焊接过的痕迹

这个故障的,明显未动过。

↓下图右侧③#,试试发现像是变压器,哒哒哒响。。。

想换这个变压器发现与①#、②#的规格不一样,针脚距离不一样。。。。

变压器造型不一样。

针脚距离差异~~~

③# 天津阿福特   对比 深圳赛尔康5V2A,哪个更好???

③# 天津阿福特   对比 深圳赛尔康5V2A,哪个更好???

③# 天津阿福特   对比 深圳赛尔康5V2A,哪个更好???

①#因为修过,还少个三极管,虽然可以用。。。。 想拆件复活②#处的

限流电阻爆了。。。 细看是2R7,另一个也像是2R7。。

麻烦了,①#的电阻是颗1R80。。。。。。。  是被随意换的??还是板子批次原件不同,所以对应的电容规格就不同???

肖基特

S10U455两颗

这个看不清

刮掉松香也看不清。

三个阿福特一个也没封盖子,不完美。
有机会找得到 1000 、2R7、2R7贴片电阻恢复②#故障的。 ③#哒哒哒响的,也能用。有机会换个变压器试试,验证下是否变压器问题。
之前的深圳赛尔康修好的够用了,这几个扔一边继续吃灰。。。

完成。

网友:
扬扬这是要转行主修充电头了么

网友:
我那个坏掉的三星快充哪天也拆开,找楼主看看。虽然有别的充电器用,但总觉得莫名奇妙的坏了好不甘心,想修好它

网友A:
哒哒响应该是输出短路了吧?检查一下输出电容和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哒哒响应该是输出短路了吧?检查一下输出电容和二极管。

裸奔听了下板子,放耳边,声音判定来自于变压器。  应该不是电容。。。

网友B:
少的不是三极管,那是一个10A的贴片肖特基整流管,有的是两只并联,有的只用一只,一只足矣!

网友:
变压器线圈滴点502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的不是三极管,那是一个10A的贴片肖特基整流管,有的是两只并联,有的只用一只,一只足矣! ...

熱心助人  感谢指正,再试试,不行把这个恢复了。。

网友C:
是变压器响也能补发?居然有这种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变压器响也能补发?居然有这种好事

当年记得30块钱那吧。

网友D:
纯粹一心理作用,修好了放一边,让它去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粹一心理作用,修好了放一边,让它去吃灰~

哒哒哒 比较明显。什么心理作用。。。
没有一样的变压器,充电头现在更多了,是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
现都是快充的天下了~这充电头当年是宝,现是电子辣鸡!都很少用了~
要想用,哒哒的未必是变压器问题!
把两个高压滤波换新试下,那个整流管还是并一个上去的好,这能降低温度!

网友:
这种肖特基一只就可以满足2A输出

网友E:
当年30块6个包邮撸了一发 可家里都用水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30块6个包邮撸了一发 可家里都用水果

不错,三星2A足够了,S7限制充电电流1.7a。
苹果不识别不能大电流充电,有电流表可以转化,但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当年比国产货靠谱点

网友F:
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了,可以看波形进行判断,波形正常还响的话就是变压器问题,否则就是电路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了,可以看波形进行判断,波形正常还响的话就是变压器问题,否则就是电路本身有问题。 ...

熱心會員  业余试试就好了,嘿嘿

网友:
供电滤波不良,收音机大法很容易判断是信号杂乱还是有周期性减幅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