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被可爱啮齿动物搞坏的VGA线

楼主(2019-04-30):
昨天晚上关机时还好好的,结果今天早晨一开机就变成了这样。。。

明显是缺绿色了
检查了一下发现显示器的数据线是被可爱的啮齿动物咬坏了

目测断了两根线,一根是绿色的,一根是紫色的。
进一步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发现VGA插头中的绿色信号线不通了,还有一个地线也不通了。绿色信号线不通,必然导致显示器缺绿色;而地线有好几根,即使断一根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万幸的是只有两个断了,比较容易修复,接上就可以了。

先把绿色信号线断头剥掉一点绝缘外皮,然后镀锡

找一个长度粗细比较合适的细软线,两头同样镀锡先将一头焊好

套上两端合适的热缩管用作绝缘

将另一头也焊接好

把热缩管捋到接口位置,为下一步热缩做准备

另一个紫色线也如法炮制,同样焊接好(因为仅仅是断了,直接焊接即可)

焊接好以后用万用表测量,所有15根线都已经通了。

连接到显示器,显示器颜色也恢复了正常

最后用风枪将热缩管热缩并在再线外边包裹了两层黑色绝缘胶带。
至此,VGA数据线修复完毕。

网友:
可爱啮齿动物我以前也被它们光顾过整根线都折了刻字机用的接了半天

网友:
老鼠太可恨了,前几年偶干掉不少

网友A:
可爱?楼主焊线的时候是不是想立马打死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爱?楼主焊线的时候是不是想立马打死它

已经为可爱的它们购置了涂有超粘涂料的纸板一块,并再上边放了一小块美味的食物以饲喂。

网友B:
如果你是搞维修的,那你就不会恨这种啮齿小动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搞维修的,那你就不会恨这种啮齿小动物了。

此话何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话何讲?

维修人的财神爷

网友:
说得对,还有那个怀孕电容都是挺受欢迎的。

网友:
还用250G硬盘,电脑有点老

网友:
家里准备点好吃的,不然下次没找到吃的还继续咬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发现鼠洞  发现了可以在鼠洞里放钢丝球  这样可以解决封堵后二次开洞

网友C:
楼主挺爱折腾的吧,换一根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挺爱折腾的吧,换一根完事了

只断了两根线,还是比较容易修复的;再说,市场上卖的VGA线一般都不如原厂的线质量好。

网友:
想知道楼主家里养了多少可爱啮齿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