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一下大家,飞科剃须刀不能关机了。

楼主(2019-04-30):
求助一下大家,飞科剃须刀不能关机了。
开始怀疑开关坏了,测量了一下开关没坏,
开关是按一下开,按一下关,
现在只能开机,再按关不了机,只能将电池耗尽关机。

网友:
这贴片的器件封装设计的不行,有些可能虚焊,补焊试下

网友A:
应该有器件损坏,没几个元件~

网友:
你可以参考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28752&ctid=8换汤不换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器件损坏,没几个元件~

主要是没替换件,手里只有j3y,而没有其他东西。瞎猫碰上死耗子,换了个贴片电容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