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杂牌48V充电器突然无法充电求指教

楼主(2019-04-30):
突然不能充电,插电瓶不变灯,测量输出端电压正常

咋回事?也测量了电瓶的充电口47V正常。
找了一个发热盘做假负载,开始打嗝。。。。。。。

充电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

别闹……

楼主:
而且这个充电器没有 431 ????

网友B:
接发热盘打嗝是过载了,话说空载54v插上电池也是54V?然后绿灯状态?

网友:
电瓶没问题吧,用替换法试一下,换个充电器

网友:
把输入和输出的两个大电容先测一下

网友:
扔了吧,破充电器没必要修,优惠购版块几块钱包邮的充电器经常有,随便买一个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发热盘打嗝是过载了,话说空载54v插上电池也是54V?然后绿灯状态?

确实是,负载大保护打嗝了,求能用的假负载

网友:
电容拆下测测看